51单片机汇编完成多花样LED流动灯控制器 程序问题

楼主(2023-04-25):
多花样LED流动灯控制器(使用P1口和P2口连接16个LED发光二极管,制作出9个花样数据表,使用查表的方式编程控制LED灯)。主要设计内容如下:
(1)用单片机I/O设计驱动16或32个LED灯;
(2)用步进按键K1,改变流动灯显示速度(速度有10级,每按键1次步进加1);
(3)用步进按键K2,改变流动灯显示花样(花样有10个,每按键1次步进加1);
(4)用按键K3,设置流动灯从花样0~9按顺序全部显示,反复循环。

程序模块如下:1.定时器T010ms扫描是否有键输入
KEYIN:                MOV                TL0,#0F0H
                        MOV                TH0,#0D8H
                        JNB                P3.4, JY0
                        JNB                P3.5, JY1
                        JNB                P3.7, JY2
                        ACALL        XIANSHI
                        AJMP        EXT
JY0:                JB                P3.4,ZS0
                        ACALL        XIANSHI
                        AJMP        EXT
ZS0:                INC                40H
                        MOV                R1,40H
                        CLR                F0
                        CJNE        R1,#10,CL0
                        MOV                40H,#00
                        AJMP        EXT
JY1:                JB                P3.5,ZS1
                        ACALL        XIANSHI
                        AJMP        EXT
ZS1:                DEC            R2
                        SETB        F0
                        CJNE        R2,#00H,CL1
                        MOV                41H,#09
                        ACALL        XIANSHI
                        AJMP        EXT
JY2:                JB                P3.7,ZS2
                        ACALL        XIANSHI
                        AJMP        EXT
ZS2:                INC            42H
                        SETB        F0
                        MOV                R3,42H
                        CJNE        R3,#02,CL2
                        MOV                42H,#00
                        ACALL        XIANSHI
                        AJMP        EXT
CL0:                ACALL        XIANSHI
                        AJMP        EXT
CL1:                ACALL        XIANSHI
                        AJMP        EXT
CL2:                ACALL        XIANSHI
                        AJMP        EXT

EXT:                RETI

            2.数码管显示模块(显示key1(R2),key2(R1),key3当前状态)
XIANSHI:
                        MOV                41H,R2
                        MOV                30H,#04
HL1:                MOV                R0,#40H
                        MOV                P2,#7FH
HL:                        MOV                A,@R0
                        MOV                DPTR,#TAB10
                        MOVC        A,@A+DPTR
                        MOV                SBUF,A
                        JNB                TI,$
                        CLR                TI
                        MOV                A,P2
                        RL                A
                        MOV                P2,A
                        INC                R0
                        DJNZ        30H,HL
                        RET

       3.定时器T1进行20ms延时处理,一个等级对应一个标志位(R4控制次数)
INP1:                MOV                TL0, #0E0H
                        MOV                TH1, #0B1H                                        ;
                        CJNE        R2,#09,JM0
                        CJNE        R4,#09,JN0
                        SETB        21H.1
                        AJMP        TM0
JN0:                DEC                R4
                        AJMP        TM0
JM0:                CJNE        R2,#08,JM1
                        CJNE        R4,#08,JN1
                        SETB        21H.0
                        AJMP        TM0
JN1:                DEC                R4
                        AJMP        TM0
JM1:                CJNE        R2,#07,JM2
                        CJNE        R4,#07,JN2
                        SETB        20H.7
                        AJMP        TM0
JN2:                DEC                R4
                        AJMP        TM0
JM2:                CJNE        R2,#06,JM3
                        CJNE        R4,#06,JN3
                         SETB        20H.6
                         AJMP        TM0
JN3:                DEC                R4
                        AJMP        TM0
JM3:                CJNE        R2,#05,JM4
                        CJNE        R4,#05,JN4
                        SETB        20H.5
                         AJMP        TM0
JN4:                DEC                R4
                        AJMP        TM0
JM4:                CJNE        R2,#04,JM5
                        CJNE        R2,#04,JN5
                        SETB        20H.4
                        AJMP        TM0
JN5:                DEC                R4
                        AJMP        TM0
JM5:                CJNE        R2,#03,JM6
                        CJNE        R4,#03,JN6
                        SETB        20H.3
                        AJMP        TM0
JN6:                DEC                R4
                        AJMP        TM0
JM6:                CJNE        R2,#02,JM7
                        CJNE        R4,#02,JN7
                        SETB        20H.2
                        AJMP        TM0
JN7:                DEC                R4
                        AJMP        TM0
JM7:                CJNE        R2,#01,JM8
                        CJNE        R4,#01,JN8
                        SETB        20H.1
                        AJMP        TM0
JN8:                DEC                R4
                        AJMP        TM0
JM8:                CJNE        R2,#00,TM0
                        CJNE        R4,#00,TM0
                        MOV                R4,#09
                        SETB        20H.0
                        MOV                R2,#10
TM0:                RETI

          4.     延时模块,采用查询标志位的方式
DEL:                 CJNE        R2,#09,LP1
                         JNB        21H.1,        $
                         CLR        21H.1
                         AJMP        CQ
LP1:                 CJNE        R2,#08,LP2
                         JNB        21H.0, $
                         CLR        21H.0
                         AJMP        CQ
LP2:                 CJNE        R2,#07,LP3
                         JNB        20H.7,$
                         CLR        20H.7
                         AJMP        CQ
LP3:                 CJNE        R2,#06,LP4
                         JNB        20H.6,$
                         CLR        20H.6
                         AJMP        CQ
LP4:                CJNE        R2,#05,LP5
                         JNB        20H.5,$
                         CLR        21H.5
                         AJMP        CQ
LP5:                CJNE        R2,#04,LP6
                         JNB        20H.4,$
                         CLR        21H.4
                         AJMP        CQ
LP6:                CJNE        R2,#03,LP7
                         JNB        20H.3,$
                         CLR        21H.3
                         AJMP        CQ
LP7:                CJNE        R2,#02,LP8
                         JNB        20H.2,$
                         CLR        21H.2
                         AJMP        CQ
LP8:                 CJNE        R2,#01,LP9
                         JNB        20H.1,LP3
                         CLR        21H.1
                         AJMP        CQ
LP9:                CJNE        R2,#00,CQ
                         JNB        20H.0,$
                         CLR        21H.0
CQ:                         RET

        5.主程序点亮LED,采用查表方式处理,程序如下
                        ORG                0000H
                        AJMP        MAIN
                        ORG                000BH
                        AJMP        KEYIN
                        ORG                001B
                        AJMP        INP1
MAIN:                MOV                R2,#09
                       MOV          R4,#09
                        MOV                40H,#00
                        MOV                41H,#00
                        MOV                42H,#00
                        MOV                43H,#00
                        MOV                TMOD,#01H  ;        计时器T0,工作方式1
                        MOV                TL0,#0F0H        ;   初值
                        MOV                TH0,#0D8H
                        MOV          TL1,#0E0H
                        MOV           THL,#0B1H
                        MOV                SCON,#00H
                        MOV                20H,#00
                        CLR                21H.0
                        CLR                21H.0
                        SETB        F0
                        SETB        TR0
                        SETB        TR1                   ;开计时器
                        SETB        EA                                ;开中断
                        SETB        ET0
                        SETB        ET1
EXT1:                CJNE        R1,#00,LP0
ETT0:                MOV                R7,#00
                        MOV                R6,#08
HI0: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I0
                        MOV                R7,#08
                        MOV                R6,#00
HI1: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I1
                        JB                F0,        ETT0
                        SETB                F0
                        AJMP        EXT1
LP0:                CJNE        R1,#01,LP1
ETT:                MOV                R6,#00
                        MOV                R7,#08
HL2: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2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2
                        MOV                R7,#08
                        MOV                R6,#00
HL3: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3
                        JB            F0,ETT
                        SETB        F0
                        AJMP        EXT1
LP1:                CJNE        R1,#02,LP2
ETT2:                MOV                R6,#00
                        MOV                R7,#08
HL6: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3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6
                        MOV                R7,#08
                        MOV                R6,#00
HL7: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7
                        JB                F0        ,ETT2
                        SETB        F0
                        AJMP        EXT1
LP2:                CJNE        R1,#03,PP1
ET2:                MOV                R6,#00
                        MOV                R7,#08
HL8: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4
                        MOVC        A,@A+DPTR
                        MOV                P0,A
                        INC                R6
                        ACALL        DEL
                        DJNZ        R7,HL8
                        MOV                R7,#08
                        MOV                R6,#00
HL9: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9
                        JB                F0,ET2
                        SETB        F0
                        AJMP        EXT1
PP1:                CJNE        R1,#04,LPO3
ET3:                MOV                R6,#00
                        MOV                R7,#08
HL10: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5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0
                        MOV                R7,#08
                        MOV                R6,#00
HL11: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1
                        JB            F0,        ET3
                        SETB        F0
                        AJMP        EXT1
LPO3:                CJNE        R1,#05,LPO2
ET4:                MOV                R6,#00
                        MOV                R7,#08
HL12: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6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2
                        MOV                R7,#08
                        MOV                R6,#00
HL13: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3
                        JB                F0,        ET4
                        SETB        F0
                        AJMP        EXT1
LPO2:                CJNE        R1,#06,LPO1
ET5:                MOV                R6,#00
                        MOV                R7,#08
HL14: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6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2
                        MOV                R7,#08
                        MOV                R6,#00
HL15: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3
                        JB                F0,        ET5
                        SETB        F0
                        AJMP        EXT1
LPO1:                CJNE        R1,#07,LPO0
ET6:                MOV                R6,#00
                        MOV                R7,#08
HL16: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7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4
                        MOV                R7,#08
                        MOV                R6,#00
HL17: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5
                        JB                F0,        ET6
                        SETB        F0
                        AJMP        EXT1
LPO0:                CJNE        R1,#08,PL0
ET7:                MOV                R6,#00
                        MOV                R7,#08
HL18: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9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8
                        MOV                R7,#08
                        MOV                R6,#00
HL19: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19
                        JB                F0,        ET7
                        SETB        F0
                        AJMP        EXT1
PL0:                CJNE        R1,#09,PL1
ET8:                MOV                R6,#00
                        MOV                R7,#08
HL20:                MOV                A,R6
                        MOV                P1,#0FFH
                        MOV                DPTR,#TAB7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20
                        MOV                R7,#08
                        MOV                R6,#00
HL21:                MOV                P0,#0FFH
                        MOV                A,R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HL21
                        JB            F0,        ET8
                        SETB        F0
                        AJMP        EXT1

PL1:                CJNE        R3,#01,LPO4
LPO4:                AJMP        EXT1
LLP1:                MOV                R5,#09
                        MOV                R7,#08
                        MOV                R6,#00
                        MOV                P1,#0FFH
LPP1:                MOV                A,R6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
                        MOV                R7,#08
                        MOV                R6,#00
                        MOV                P0,#0FFH
LPP2:                MOV                A,R6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2
                        MOV                R6,#00
                        MOV                R7,#08
                        MOV                P1,#0FFH
LPP3:                MOV                A,R6
                        MOV                DPTR,#TAB2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3
                        MOV                R7,#08
                        MOV                R6,#00
                        MOV                P0,#0FFH
LPP4:                MOV                A,R6
                        MOV                DPTR,#TAB2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4
                        MOV                R6,#00
                        MOV                R7,#08
                        MOV                P1,#0FFH
LPP5:                MOV                A,R6
                        MOV                DPTR,#TAB3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5
                        MOV                R7,#08
                        MOV                R6,#00
                        MOV                P0,#0FFH
LPP6:                MOV                A,R6
                        MOV                DPTR,#TAB3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6
                        MOV                R6,#00
                        MOV                R7,#08
                        MOV                P1,#0FFH
LPP7:                MOV                A,R6
                        MOV                DPTR,#TAB4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7
                        MOV                R7,#08
                        MOV                R6,#00
                        MOV                P0,#0FFH
LPP8:                MOV                A,R6
                        MOV                DPTR,#TAB4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8
                        MOV                R6,#00
                        MOV                R7,#08
                        MOV                P1,#0FFH
LPP9:                MOV                A,R6
                        MOV                DPTR,#TAB5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9
                        MOV                R7,#08
                        MOV                R6,#00
                        MOV                P0,#0FFH
LPP10:                MOV                A,R6
                        MOV                DPTR,#TAB5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0
                        MOV                R6,#00
                        MOV                R7,#08
                        MOV                P1,#0FFH
LPP11:                MOV                A,R6
                        MOV                DPTR,#TAB6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1
                        MOV                R7,#08
                        MOV                R6,#00
                        MOV                P0,#0FFH
LPP12:                MOV                A,R6
                        MOV                DPTR,#TAB6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2
                        MOV                R6,#00
                        MOV                R7,#08
                        MOV                P1,#0FFH
LPP13:                MOV                A,R6
                        MOV                DPTR,#TAB7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3
                        MOV                R7,#08
                        MOV                R6,#00
                        MOV                P0,#0FFH
LPP14:                MOV                A,R6
                        MOV                DPTR,#TAB7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4
                        MOV                R6,#00
                        MOV                R7,#08
                        MOV                P1,#0FFH
LPP15:                MOV                A,R6
                        MOV                DPTR,#TAB8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5
                        MOV                R7,#08
                        MOV                R6,#00
                        MOV                P0,#0FFH
LPP16:                MOV                A,R6
                        MOV                DPTR,#TAB8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6
                        MOV                R6,#00
                        MOV                R7,#08
                        MOV                P1,#0FFH
LPP17:                MOV                A,R6
                        MOV                DPTR,#TAB9
                        MOVC        A,@A+DPTR
                        MOV                P0,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7
                        MOV                R7,#08
                        MOV                R6,#00
                        MOV                P0,#0FFH
LPP18:                MOV                A,R6
                        MOV                DPTR,#TAB9
                        MOVC        A,@A+DPTR
                        MOV                P1,A
                        ACALL        DEL
                        INC                R6
                        DJNZ        R7,LPP18
                        DJNZ        R5,OPP
OPP:                AJMP        LLP1
LPPO4:                AJMP         PP1

TAB1:                DB         18H,24H,42H,81H,18H,24H,42H,81H
TAB2:                DB        10H,10H,10H,00H,00H,00H,00H,00H
TAB3:                DB        10H,10H,10H,01H,00H,00H,00H,00H
TAB4:                DB        08H,10H,10H,00H,08H,00H,00H,00H
TAB5:                DB        06H,10H,10H,00H,00H,00H,00H,00H
TAB6:                DB        04H,10H,10H,00H,00H,00H,00H,00H
TAB7:                DB        02H,10H,10H,00H,00H,00H,00H,00H
TAB8:                DB        18H,24H,42H,81H,18H,24H,42H,81H
TAB9:                DB        18H,24H,42H,81H,18H,24H,42H,81H

TAB10:            DB        0FCH,60H,0DAH,0F2H,66H,0B6H,0BEH,0E0H,0FEH,0F6H

            END

keil编译器给我的结果反馈是我的中断乱了,求大佬指点,该咋改程序

网友A:
看到A语言就麻,楼主高手

网友B:
不细看了,逻辑很差,例如:
在T0中断中,调用 XIANSHI,
又在XIANSHI中等TI信号,等多久,等待时间>T0的中断时间时,会不会丢失一个T0中断呢?
写程序先画逻辑框图,养成好的习惯。
牢记:中断程序切记要花时间短!!!
在中断中等待事件,延时……等,都是大忌。
道理很简单:中断程序未返回之前,下个中断以及更低级的中断是无法被及时响应的,也及发生中断丢失。
你在电脑或手机上发生卡机,都是写程序的人,犯此大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细看了,逻辑很差,例如:
在T0中断中,调用 XIANSHI,
又在XIANSHI中等TI信号,等多久,等待时间>T0的 ...

多谢您的指点,逻辑确实差,因为刚学不久,谢谢您的知道啦

网友C:
用C51编程就是几分钟完成的事情,还用汇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