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按键程序问题求助

楼主(2023-04-25):
      就是我按键K1按下时p=1,k2按下时p=2,那为什么我先按下k2执行donghua1();再按K1时不会执行 shuchu(); 应该要怎么改

             if(p=1)
                {
                shuchu();
                }
                else
                {
                donghua1();
                }

网友A:
判断 应是 if(p==1),p=1, 只是赋值。

网友B:
判断应该是双等号,if (P==1)

网友B:
判断语句if中应该是双等号

网友C:
P=1是赋值
应该是P==1

网友D:
首先P==1 才是判断,第二,既然P有可能是1或者2,那估计可能是unsigned char,那么不应该用else 语句,你可以用else if(P==2)这样子来设计

网友E:
为什么不把P定义成位变量 ,难道还有其他按键

网友F:
判断按键按下最好也进行一下消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