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单片机里的运放中类似OPAMP_VINP都是些啥意思?

楼主(2023-04-25):
像是STM32F3和N32系列的单片机内带的运放中,对运放引脚中有些像是:OPAMP1_VINP,OPAMP1_INP,OPAMP1_INM这个都对应的是什么意思?好像国民的和ST的都是这样标注的,麻烦能解释下吗?多谢。

网友A:
operational amplifier voltage input positive

网友B:
OPAMP1_VINP: 运算放大器电压正输入端
OPAMP1_VINP: 运算放大器同相端口
OPAMP1_INM: 运算放大器反相端口

网友C:
OPAMP1_VINP:代表运放1的正输入端(+);
OPAMP1_INP:代表运放1的非反输入端(-);
OPAMP1_INM:代表运放1的反输入端(-)。
在运放中,通常有两个输入端:正输入端和负输入端。正输入端通常被标记为“+”,而负输入端通常被标记为“-”。在这种情况下,“INP”表示非反输入端,“INM”表示反输入端。

对于STM32F3和N32系列的单片机,这些标记是通用的。这意味着,无论使用的是哪个型号的运放,都会使用这些标记来指定输入端的引脚。

网友A:
引用 网友B:
OPAMP1_VINP: 运算放大器电压正输入端
OPAMP1_VINP: 运算放大器同相端口
OPAMP1_INM: 运算放大器反相端口

抄来的东西?M是个啥?minus???

网友D:
运放输入端正级,

网友A:
你们的英语太让人捉鸡了,抄袭都抄不到正确的答案,positive的反义词是negative。

楼主:
本来就不会英语,这还是个缩写的,网上暂时没有找到这个缩写的完整词汇真搞不懂它们之间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本来就不会英语,这还是个缩写的,网上暂时没有找到这个缩写的完整词汇真搞不懂它们之间在使用上有什么区别 ...

我在沙发已经说清楚了,你不想知道那是你自己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