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开发板 lcd1602刚开始00000的时候按减一按键,屏幕显示乱码该如何解决?

楼主(2023-04-25):
请问刚开始00000的时候按减一按键,屏幕显示乱码该如何解决?
2. 按键加到一百会显示“1:0”  一百一十是“1;0”十位没有显示正确该如何解决?

#include <REGX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table[] = {"Welcome!"};
uchar code ren[] = {"RenShu:"};
uchar code dat[2];
sbit RS = P2^6;         //RS?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7;         //EN?
sbit du=P1^6;
sbit we=P1^7;
sbit k1=P3^2;
sbit k2=P3^3;
uint num,i,c;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
                EN = 1;
                busy = P0;
                EN = 0;
        }while(busy & 0x80);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EN = 1;
        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EN = 1;
        EN = 0;
}
void Init_LCD1602()
{
        du=0;
        we=0;
        EN=0;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1);
}
void key()
{
         if(k1==0)
                   {
                                   delay(5);
                                if(k1==0)
                                {
                c++;
                                }
                                while(!k1);
                   }
        if(k2==0)
                   {
                                   delay(5);
                                if(k2==0)
                                {
                c--;
                                }
                                while(!k2);
                   }
}
void main()
{
Init_LCD1602();//1602???
        c=0;
while(1)
{
        Write_Cmd(0x80 | 0x00);//????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table[num]);
                 delay(5);
        }
        Write_Cmd(0x80 | 0x40);//????
        for(i=0;i<7;i++)
        {
                 Write_Dat(ren[ i]);
                 delay(5);
        }
    Write_Cmd(0x80 | 0x48);
        key();

                                                Write_Dat(c/10000+0x30);
                                                Write_Dat(c/1000+0x30);
                                                Write_Dat(c/100+0x30);
                                                Write_Dat(c/10+0x30);
                                                Write_Dat(c%10+0x30);

        }
}

网友A: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table[] = {"Welcome!"};
uchar code renshu[] = {"RenShu:"};
uchar code dat[2];
sbit RS = P2^6;         //RS?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7;         //EN?
sbit du=P1^6;
sbit we=P1^7;
sbit k1=P3^2;
sbit k2=P3^3;
uint num,i,c;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
        EN = 1;
        busy = P0;
        EN = 0;
    }
    while(busy & 0x80);
}
void Delay40us()                //@12.000MHz
{
        unsigned char i;

        i = 17;
        while (--i);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EN = 1;
    EN = 0;
        Delay40us();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EN = 1;
    EN = 0;
        Delay40us();
}
void Init_LCD1602()
{
    du=0;
    we=0;
    EN=0;
        delay(15);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1);
        delay(2);
}
void key()
{
    if(k1==0)
    {
        delay(5);
        if(k1==0)
        {
            c++;
        }
        while(!k1);
    }
    if(k2==0)
    {
        delay(5);
        if(k2==0)
        {
            c--;
        }
        while(!k2);
    }
}
void main()
{
    Init_LCD1602();//1602???
    c=0;
    while(1)
    {
        Write_Cmd(0x80 | 0x00);//????
        for(num=0; num<8; num++)
        {
            Write_Dat(table[num]);
            delay(5);
        }
        Write_Cmd(0x80 | 0x40);//????
        for(i=0; i<7; i++)
        {
            Write_Dat(renshu[ i]);
            delay(5);
        }
        Write_Cmd(0x80 | 0x48);
        key();

        Write_Dat(c/10000+0x30);
        Write_Dat(c/1000+0x30);
        Write_Dat(c/100+0x30);
        Write_Dat(c/10+0x30);
        Write_Dat(c%10+0x30);

    }
}

网友B:
显示前先判断是否小于0,其次数据显示的代码是错的

网友C: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char code table[] = {"Welcome!"};
uchar code ren[] = {"RenShu:"};
uchar code dat[2];
sbit RS = P2^6;         //RS?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7;         //EN?
sbit du=P1^6;
sbit we=P1^7;
sbit k1=P3^2;
sbit k2=P3^3;
uint num,i,c;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Read_Busy()
{
        uchar busy;
        P0 = 0xff;
        RS = 0;
        RW = 1;
        do
        {
                EN = 1;
                busy = P0;
                EN = 0;
        }while(busy & 0x80);
}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Read_Busy();//???
        RS = 0;
        RW = 0;
        P0 = cmd;
        EN = 1;
        EN = 0;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Read_Busy();
        RS = 1;
        RW = 0;
        P0 = dat;
        EN = 1;
        EN = 0;
}
void Init_LCD1602()
{
    du=0;
    we=0;
    EN=0;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1);
}
void key()
{
        static uchar time=0;
        static bit sign=0;
        if(!k1 || !k2)
        {
                if(++time>=10 && sign==0)
                {
                        sign=1;
                        if(!k1)
                        {
                                if(c<50000)c++;
                        }
                        if(!k2)
                        {
                                if(c>0)c--;
                        }
                }
        }
        else
        {
                time=0;
                sign=0;
        }
}

void main()
{
        c=0;
        Init_LCD1602();
        Write_Cmd(0x80 | 0x00);
        for(num=0;num<8;num++)
        {
                Write_Dat(table[num]);
                delay(1);
        }
        Write_Cmd(0x80 | 0x40);
        for(i=0;i<7;i++)
        {
                Write_Dat(ren[ i]);
                delay(1);
        }
        while(1)
        {
                key();
                Write_Cmd(0x80 | 0x48);
                Write_Dat(c/10000%10+0x30);
                Write_Dat(c/1000%10+0x30);
                Write_Dat(c/100%10+0x30);
                Write_Dat(c/10%10+0x30);
                Write_Dat(c%10+0x30);
                delay(1);
        }
}

网友D:
定义用INT而不是UINT,然后对负数进行一些处理就可以

网友E:
学会走单步调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