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激光设备的程序防护

楼主(2023-04-25):
最近在做激光设备的程序防护方面,老板特别重视这一块儿,各位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法介绍不?

网友A:
加密和解密:对固件进行加密,使其难以被破解和复制。在设备启动时,需要进行解密操作,以使固件正常工作。这种方法需要确保密钥的安全,并使用高强度的加密算法来保护固件。

签名验证:通过在固件中嵌入数字签名,在设备启动时验证固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这种方法需要在设备中嵌入公钥,并使用数字签名算法来生成签名。

随机化:在程序代码中添加随机化因素,以使攻击者难以对程序进行猜测攻击。这种方法需要确保随机化算法的质量,并避免引入性能瓶颈。

硬件保护:使用物理隔离和加密芯片等硬件保护措施,保护固件和敏感数据。这种方法需要确保硬件的质量和安全性,并提供适当的管理和控制接口。

安全启动:在设备启动时进行安全检查,并确保只有经过验证的固件可以运行。这种方法需要使用安全启动协议和安全启动芯片等技术,确保固件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网友B:
网络验证+硬件加密+软件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