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sct89c52RC最小系统版 中断程序接收不到数据

楼主:
4G模块连接sct89c52RC(最小系统版)中断程序没有反应,但是发送数据是正常的
1.4G模块直连usb-ttl模块是正常的
2.usb-ttl连接单片机也是正常的
3.4G模块txd插到usb-ttl,rxd查到单片机也是正常的
就只是单片机直连4G模块有问题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io.h>

//定义类型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宏定义波特率发生器的载入值 9600
#define RELOAD_COUNT 0xFA
//#define RELOAD_COUNT 0xF3

sbit LED6 = P2^6; //led7位置灯

static u8 i=0;
u8 Buffer[10];
u8 isserver = 1;
u8 ISSUCCESS = 0; //是否连接成功

//睡眠
void delay_10us(u16 ten_us)
{
        while(ten_us--);
}

void delay(u16 len,u16 s){
        while(len--){
                delay_10us(s);
        }
}

//串口发送数据
void UART_SendData(u8 dat)
{
        ES=0; //关闭串口中断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SBUF=dat; //发送
        while(TI==0); //等待发送完毕
        TI=0; //清发送完毕中断请求标志位
        ES=1; //允许串口中断
}

//发送指令
void SendCmd(u8 *pbuf)
{
        while(*pb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UART_SendData(*pbuf);
                delay_10us(5);
                pbuf++;
        }
        delay_10us(5);
        UART_SendData('\r');//回车
        delay_10us(5);
        UART_SendData('\n');//换行
        delay_10us(2000);
}

//发送消息到服务端,只是多加了发送数据的指令
void SendData(u8 *pbuf)
{
        SendCmd("AT+MIPSEND=1,10");
        while(*pbuf!='\0') //遇到空格跳出循环
        {
                UART_SendData(*pbuf);
                delay_10us(5);
                pbuf++;
        }
        delay_10us(5);
        UART_SendData('\r');//回车
        delay_10us(5);
        UART_SendData('\n');//换行
//        delay_ms(10);
}
//串口设置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80;                        //波特率加倍
        TH1=RELOAD_COUNT;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
        TL1=TH1;
        ES=0;                                //关闭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ET1=0;
//        TI=1;          //发送中断标记位,如果使用printf函数的必须设置
}

void main(){
        LED6=0;
        UART_Init();

        while(1){
                        if(isserver){
                                delay(5,50000);
                                SendCmd("AT+CGDCONT=1,\"IP\",\"CMIOT\"");
                                delay(5,50000);
                                SendCmd("AT+CGACT=1,1");
                                delay(5,50000);
                                SendCmd("AT+MIPOPEN=1,\"TCP\",\"106.13.207.79\",11112");
                                delay(5,50000);
                          SendCmd("{id:A0002}");
                        }

        }

}

//中断程序
void UartIsr(void) interrupt 4
{
        if (RI == 1)                           //当硬件接收到一个数据时,RI会置位
        {
                SendCmd("接收消息\n");
                LED6 = 1;
                RI = 0;
        }
}

网友A(2023-04-26):
83行关闭了串口中断。所以无反应

网友B:
先跟电脑的串口助手通信,成功了再接到别的模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83行关闭了串口中断。所以无反应

只是初始化的时候关闭了,在发送串口数据的时候开启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先跟电脑的串口助手通信,成功了再接到别的模块。

电脑的串口助手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