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传感器 那个串联的电阻R33 阻值取多少合适?

楼主(2023-04-25):
桥式传感器的阻值是350欧。如果没有加这个电阻,当电位器从0%~100%变化,只有在50%附近时,其调节分辨率是高的,两头都很差,加上串联电阻后,整个0~100%调整的线性都很好,而且也限制了调节范围。不加串联电阻的话,当电位器调到一定位置后,整个传感器都失效了。-------这句话怎么理解?

网友A:
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电路越复杂越好,事实完全相反。

传感器调零框里面的元件全部删除,完全没有必要,用软件去皮就能实现,加上这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只能增加不稳定性。R3、R6、C13、C14、C9也要全部删除,适当的选择ADC采样率就能用前置滤波器把干扰全部删除,内置的滤波器要比你加的这对破烂性能好太多了。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称重传感器不需要调零;
    如果是撞击、超载过的,可以软件调零;

网友C:
欧姆定律而矣,算算即可,将图整理清楚一点,自己仔细算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新手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以为电路越复杂越好,事实完全相反。

传感器调零框里面的元件全部删除,完全没有 ...

这样子吗 大师  受教了  可是这是官方FAE补充的  一开始我是没有这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常情况下,称重传感器不需要调零;
    如果是撞击、超载过的,可以软件调零;

当然需要去皮  调零的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欧姆定律而矣,算算即可,将图整理清楚一点,自己仔细算算。

怎么算?你说下方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