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各位STM32单片机HAL库读取ds3231流程的问题

楼主(2023-04-25):
void DS3231_WR_Byte(uint8_t addr,uint8_t bytedata)
{

        static uint8_t DS3231_Data[2];
        DS3231_Data[0]=addr;
        DS3231_Data[1]=bytedata;
        HAL_I2C_Master_Transmit(&hi2c1,DS3231_WriteAddress,DS3231_Data, 2, 1000);                //判断容量大小的

/*
        I2C_Start();
        I2C_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dr);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bytedata);
        I2C_WaitAck();
        I2C_Stop();*/
}

uint8_t DS3231_RD_Byte(uint8_t addr)
{

这块以下可能有问题
        uint8_t Arec[2],value;
        HAL_I2C_Master_Receive(&hi2c1, DS3231_ReadAddress,addr, sizeof Arec, 1000);
        value=(Arec[0]<<8)|(Arec[1]);
        return value;

/* uint8_t Dat=0;
        I2C_Start();
        I2C_SendByte(DS3231_WriteAddress);
        I2C_WaitAck();
        I2C_SendByte(addr);
        I2C_WaitAck();
        I2C_Start();
        I2C_SendByte(DS3231_ReadAddress);
        I2C_WaitAck();
        Dat=I2C_ReceiveByte();
        I2C_Stop();

        return Dat;*/
}

我想用HAL_HAL_I2C_Master_Transmit和HAL_I2C_Master_Receive库函数替换标准函数,现在发送字节应该是没问题了,读取各位给看一下要怎么改一下呢

网友A:
STM32的硬件IIC是个大坑,坑的我在看datasheet之前要先看errata,先把硬件bug了解了才动手。对于IIC来说用软件模拟比硬件靠谱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