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8b20程序 温度一直显示28度,加热不变化?

楼主(2023-04-25):
温度一直显示28度,加热不变化
void DS18B20_Rst(void)
{
        DS18B20_IO_OUT();   //将DS18B20的数据线DQ设置为输出模式
  DS18B20_DQ_OUT=0;  //DQ拉低
  delay_us(750);      //延时750微秒
  DS18B20_DQ_OUT=1;  //DQ拉高
        delay_us(15);       //1延时15微秒
}

//该函数的返回值,1表示复位成功,0表示失败。
u8 DS18B20_Check(void)
{
        u8 retry=0;
        DS18B20_IO_IN();    //将DS18B20的数据线DQ设置为输入模式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0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00)return 1;
        else retry=0;
    while (!DS18B20_DQ_IN&&retry<240)
        {
                retry++;
                delay_us(1);
        };
        if(retry>=240)return 1;
        return 0;
}
u8 DS18B20_Read_Bit(void)
{
  u8 data;
        DS18B20_IO_OUT();   //将DS18B20的数据线DQ设置为输出模式
  DS18B20_DQ_OUT=0;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S18B20_IO_IN();    //切换到输入模式
        delay_us(12);
        if(DS18B20_DQ_IN)data=1;
  else data=0;
  delay_us(50);
  return data;
}

//通过判断DQ的状态,将data设置为1或0。最后,延时50微秒,返回读取到的数据。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8 i,j,dat;
  dat=0;
        for (i=1;i<=8;i++)
        {
        j=DS18B20_Read_Bit();
        dat=(j<<7)|(dat>>1);
    }
  return dat;
}

//i用于循环计数,j用于存储读取到的一位数据,dat用于存储读取到的一个字节数据。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dat)
{
    u8 j;
    u8 testb;
    DS18B20_IO_OUT();     //?????
    for (j=1;j<=8;j++)
        {
        testb=dat&0x01;
        dat=dat>>1;
        if(testb)       // ?1
        {
            DS18B20_DQ_OUT=0;
            delay_us(2);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60);
        }
        else            //?0
        {
            DS18B20_DQ_OUT=0;
            delay_us(60);
            DS18B20_DQ_OUT=1;
            delay_us(2);
        }
    }
}
void DS18B20_Start(void)
{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跳过ROM操作
    DS18B20_Write_Byte(0x44);// 启动温度转换操作

}

//???DS18B20?IO? DQ ????DS???
//??1:???
//??0:??
u8 DS18B20_Init(void)
{

           DS18B20_Rst();
          return DS18B20_Check();
}

//?ds18b20?????
//??:0.1C
//???:??? (-550~1250)
short DS18B20_Get_Temp(void)
{
    u8 temp;
    u8 TL,TH;
    short tem;
    DS18B20_Start ();           //启动温度转换操作
    DS18B20_Rst();
    DS18B20_Check();
    DS18B20_Write_Byte(0xcc);   // skip 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 convert
    TL=DS18B20_Read_Byte();     // 读取温度值的低8位和高8位,并将其存储到TL和TH中。
    TH=DS18B20_Read_Byte();     // MSB
    if(TH>7)
    {
        TH=~TH;
        TL=~TL;
        temp=0;//判断TH的最高位是否为1,如果为1,则表示温度值为负数,需要将TH和TL取反,并将temp设置为0;
    }else temp=1;//温度值为正数,将temp设置为1
    tem=TH; //?????
    tem<<=8;
    tem+=TL;//?????
    tem=(double)tem*0.625;//将tem乘以0.625,得到真实的温度值
        if(temp)return tem; //?????
        else return -tem;
}

网友A:
short tem;数据类型错误

楼主:
大佬,可以说一下怎么改吗

网友B:
没有正确读出数据,所以不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正确读出数据,所以不变化。

大佬,怎么改,麻烦您说一下

网友C:
教你一着:
1、设计一个变量:WD。
2、编个程序显示WD中的值。
3、人为也变一下WD中的值,验证显示的对不对,是否跟随变化。
4、将采样到的值,写入WD。

网友D:
1.程序不完整,难以确定核心错误所在
2.数据类型使用不当
3.计算方法错误
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ds18b20温度LCD显示

网友E:
没有几个人,有时间给你看代码的,能告诉你思路就非常不错了。网上有很多这样的程序,STC官方也有。
最好是买一个开发板,这个DS18B20的代码是比较常见的。

网友F(2023-08-18):
AVR的也是这样

网友G:
贴代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