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在51单片机让NTC负温度在LCD602上显示?

楼主(2023-04-26):
该准备什么资料呀

网友A:
查表法+线性拟合

网友B:
推荐看看郭天祥《新概念51单片机C语言教程 入门、提高、开发、拓展全攻略 第2版》,比较浅显易懂,你想了解的知识里面基本都有。

网友C:
用的传感器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需要认真看传感器规格书。

网友D:
NTC就是一个随不同温度变化的电阻,规格书有温度阻值对应表,NTC一端接地,上拉10K 1%电阻到5V,中间的分压接到可以检测电压的AD GPIO口,根据检测到的电压,查此分压对应的温度,显示这个温度值即可

网友E:
用你玩游戏的手机或电脑,抽空搜索一下相关的厂家。
之后就是下订单等交货之后验货收货,然后改一下包装交给学校......

网友F:
不需要准备任何资料,能显示正温度一定可以显示负的。

网友G:
So easy!
串联参考电阻,然后ADC,然后查表,0.1度分辨率就线性插补。

网友H:
NTC只是个电阻,本无正负。
电阻对应温度,所谓温度的正负,也是人为的说法。
对于负:你只要在显示的时候在数字前加个杠杠而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