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小车避障程序与电路原理图

楼主(2023-04-26):
电路原理图如下:

/**********  循迹程序  ************************/

//    接口连接:

//    P0.0和P0.1-----右电机
//    P0.2和P0.3-----左电机

//    P1.0-----------右光电管
//    P1.1-----------前光电管
//    P1.2-----------左光电管

/*****************************************************/

#include<reg52.h>//包含必要头文件

sbit you1=P0^0;//定义单片机控制右边电机的引脚
sbit you2=P0^1;//定义单片机控制右边电机的引脚
sbit zuo1=P0^2;//定义单片机控制左边电机的引脚
sbit zuo2=P0^3;//定义单片机控制左边电机的引脚

sbit q=P1^1;//定义单片机连接循迹板前边光电管的引脚
sbit y=P1^0;//定义单片机连接循迹板右边光电管的引脚
sbit z=P1^2;//定义单片机连接循迹板左边光电管的引脚

void delay(int z)//pwm中使用的延时函数
{
        int i,j;
        for(i=2;i>0;i--)
        for(j=z;j>0;j--);
}
void qian()//左右轮协同前进子函数
{
        you1=0;
        you2=1;
        zuo1=0;
        zuo2=1;
        delay(8);//pwm调速 此为pwm有效值,前进时速度为全速的90%
        you1=1;
        you2=1;
        zuo1=1;
        zuo2=1;
        delay(10-8);
}
void you()//左右轮协同  右转子函数
{
        you1=0;
        you2=1;
        zuo1=1;
        zuo2=0;
        delay(7);//pwm调速 此为pwm有效值,前进时速度为全速的80%
        you1=1;
        you2=1;
        zuo1=1;
        zuo2=1;
        delay(10-7);
}
void zuo()//左右轮协同  左转子函数
{
        you1=1;
        you2=0;
        zuo1=0;
        zuo2=1;
        delay(7);//pwm调速 此为pwm有效值,前进时速度为全速的80%
        you1=1;
        you2=1;
        zuo1=1;
        zuo2=1;
        delay(10-7);
}
void ting()//左右轮都停止转动
{
        you1=1;
        you2=1;
        zuo1=1;
        zuo2=1;
        delay(50000);
}

//下面是后退函数,这里没有用到,注释掉了

/*
void hou()//左右轮协同前进子函数
{
        you1=1;
        you2=0;
        zuo1=1;
        zuo2=0;

}
*/

void main()//主函数
{
           z=1;
           q=1;
           y=1;

                while(1)//单片机不间断监测 (是个死循环)
                {

                                qian();//调用前进子函数,使小车光电管不满足以下几个条件时都处于前进状态
                                while((z==0)&&(y==1))//判断当左边光电管遇到黑线时
                                {
                                        zuo();//调用左转子函数
                                }
                                while((z==1)&&(y==0))//判断当右边光电管遇到黑线时
                                {
                                        you();//调用右转子函数
                                }
                                while((z==0)&&(q==0)&&(y==0))//判断当左、前、右光电管均遇到黑线时
                                {
                                         qian();                     //即遇到十字路口时 继续前进
                                }
                                while((z==0)&&(q==1)&&(y==0))//判断当左、右光电管均遇到黑线,前光电管时
                                {

                                        ting();                          //即遇到T字路口时 停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