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线接头压线的方法

楼主:
这种电线接头压进空开螺丝孔里。 1,直接压,。2,对折以后再压。3,拧成麻花状再压。哪种方法最好。或者有其他更好的方法。

网友A(2023-04-26):
直接压,拧麻花是两个线互连压接方法,你闲的没事可以断开后拧麻花。

网友B:
舌形端子

网友C:
都不对!严格来讲,要所有线套进铜套管、压实、再插入空开接线孔、再拧紧螺丝。

网友D:
B、B、B,选 B

网友E:
你是2B吗

网友F(2023-05-29):
1. 绞线法:将两根电线分别用钳子将其铺平,然后将两根电线互相缠绕在一起,用钳子将其卡紧。 2. 焊接法:将两根电线的端头清理干净,然后将其放入焊接器中,使用烙铁将其焊接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