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用交变电流采集积水的电感参数

楼主(2023-04-26):
点式漏水传感器,采用交变电流采集积水的电感参数,电极即使长时间浸泡,也不会发生电泳极化,不依赖特殊电极,做到寿命长,检测可靠。

网上看到的定义,请各位指教,交变电流采集积水的电感参数,是怎么实现的?

网友A:
做个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电感中心有水感量必然会改变,频率自然就变了。到底变多少看你实测结果。

网友B:
积水的深度,面积,量有没有要求?

网友B:
交流激励确实可以避免电极极化,降低电蚀速度

网友B:
最简单的方法是电阻抗参数的检测,电容抗也可以考虑

网友C:
水对交流电呈现的阻抗更小,灵敏度更高,交流驱动是防止电极极化。

网友B:
水体电阻是由极性物质含量决定的,纯水是不导电的。而极性物质会在电场力作用下向电极运动从而导致电极极化,水中极性物质减少,所以,水体电阻不断变大并趋于无穷大。所以,直流偏置不便于检测水体电阻抗。

网友D:
同问,有人做过?

网友B:
没有具体的要求怎么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积水的深度,面积,量有没有要求?

就是漏水检测,有水没过电极,就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