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写了个程序是LED直驱共阳极数码管的可是共阴极的点阵居然和他显示一样的数据

楼主(2023-04-26):
这是为啥啊,给共阳数码管输入数字,共阴极点阵居然可以点亮相应的灯

网友A:
人非圣贤,总会有人出错的

网友B:
两个显示的硬件是连接在一起的吗

网友C:
两个显示的硬件是连接在一起的接对吗?
程序改对吗?
/*------------------------------------------------------------------*/
/* --- STC MCU International Limited -------------------------------*/
/* --- STC 1T Series MCU RC Demo -----------------------------------*/
/* If you want to use the program or the program referenced in the  */
/* article, please specify in which data and procedures from STC    */
/*------------------------------------------------------------------*/

/*********************************************************/

#define MAIN_Fosc        11059200L        //定义主时钟

#include        "..\..\STC8Hxxx.h"

/*************        功能说明        *************

同时驱动8段16个共阴数码管和8段16个共阳数码管自动扫描显示.

P4.0~P4.7: 接SEG0~SEG7,  这8根SEG线跟LED连接要串联限流电阻(建议300欧姆以上).
P0.0~P0.3: 接SEG8~SEG11, 这4根SEG线跟LED连接要串联限流电阻(建议300欧姆以上).
P3.4~P3.7: 接SEG12~SEG15,这4根SEG线跟LED连接要串联限流电阻(建议300欧姆以上).
P2.0~P2.7: 接COM0~COM7

          P4.0 P4.1 P4.2 P4.3 P4.4 P4.5 P4.6 P4.7    P0.0 P0.1 P0.2  P0.3  P3.4  P3.5  P3.6  P3.7
          SEG0 SEG1 SEG2 SEG3 SEG4 SEG5 SEG6 SEG7    SEG8 SEG9 SEG10 SEG11 SEG12 SEG13 SEG14 SEG15
           A    B    C    D    E    F    G    H       A    B     C     D     E     F     G     H
P2.0-COM0
P21.-COM1
P22.-COM2
P23.-COM3
P24.-COM4
P25.-COM5
P26.-COM6
P27.-COM7

******************************************/

/*************        本地常量声明        **************/

/*************        本地变量声明        **************/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delay_ms(u8 ms);

/****************  外部函数声明和外部变量声明 *****************/

u8 code T_LED_CODE[]={                                                //标准字库
//代码            0x00 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0x06 0x07 0x08 0x09 0x0A 0x0B 0x0C 0x0D 0x0E 0x0F
//显示字符   0    1    2    3    4    5    6    7    8    9    A    B    C    D    E    F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代码            0x10 0x11 0x12 0x13 0x14 0x15 0x16 0x17 0x18 0x19 0x1A 0x1B 0x1C 0x1D 0x1E 0x1F
//显示字符   0.   1.   2.   3.   4.   5.   6.   7.   8.   9.   空
            0xBF,0x86,0xDB,0xCF,0xE6,0xED,0xFD,0x87,0xFF,0xEF,0x00};

//共阴数码管字库导入, i为LED位置0~15, dis为要显示的代码 0~9, A~F, 1.~9., 空
void        LoadLED_A(u8 i, u8 dis)
{
        u8        xdata *px;

        px = &COM0_DCL + 15 - i;                //PCB布局低位数码管在右边, 所以用(15-i)反一下
        *px = T_LED_CODE[dis & 0x0f];
}

//共阳数码管字库导入, i为LED位置0~15, dis为要显示的代码 0~9, A~F, 1.~9., 空
void        LoadLED_B(u8 i, u8 dis)
{
        u8        xdata *px;

        px = &COM0_DAL + 15 - i;                //PCB布局低位数码管在右边, 所以用(15-i)反一下
        *px = T_LED_CODE[dis & 0x0f];
}

/**********************************************/
void main(void)
{
        u8        i;

        P_SW2 |= 0x80;        //允许访问XSFR(扩展特殊功能寄存器)
//        XOSCCR = 0xc0;           //启动外部晶振
//        while (!(XOSCCR & 1));   //等待时钟稳定
//        CLKDIV = 0x00;           //时钟不分频
//        CKSEL = 0x01;            //选择外部晶振

        P2n_push_pull(0xff);        //COM0~COM7线设置为推挽输出
        P4n_push_pull(0xff);        //SEG0~SEG7(P4.0~P4.7)线设置为推挽输出
        P0n_push_pull(0x0f);        //SEG8~SEG11(P0.0~P0.3)线设置为推挽输出
        P3n_push_pull(0xf0);        //SEG12~SEG15(P3.4~P3.7)线设置为推挽输出

        P2DR = 0x00;        //COM0~COM7线设置为强电流驱动
        P4DR = 0x00;        //SEG0~SEG7线设置为强电流驱动
        P0DR = 0xf0;        //SEG8~SEG11线设置为强电流驱动
        P3DR = 0x0f;        //SEG12~SEG15线设置为强电流驱动

        COMEN  = 0xff;        //允许8个COM
        SEGENL = 0xff;        //允许8个SEG 低字节
        SEGENH = 0xff;        //允许8个SEG 高字节
        LEDCTRL = 0x80 + (2<<4) + 0;        //B7=1: ON,  B5 B4: 0共阴, 1共阳, 2共阴共阳, 3保留, B2 B1 B0: 0占空比100%, 1~7占空比7/8~1/8
        LEDCKS = 4;                //数码管COM扫描显示的主频时钟数 = 160*9*LEDCKS, 每个COM显示时间=1440*LEDCKS/fosc(MHz) us, COM扫描频率=fosc/(1440*LEDCKS *COM数).
                                        //例如 fosc = 11.0592MHz, 共阴共阳一共16个COM, LEDCKS = 4, 则每个COM显示时间=1440*4/11.0592 = 521 us, COM扫描频率=11059200/(1440*4*16)=120Hz.
                                        //已知扫描时间t(us)计算 LEDCKS = t*fosc(MHz)/1440, 比如fosc = 24MHz, 要求1个COM扫描1ms, 则 LEDCKS = 1000*24/1440 = 16.7, 取整数17.

        for(i=0; i<16; i++)        LoadLED_A(i,i);                //共阴,显示0123456789ABCDEF
        for(i=0; i<16; i++)        LoadLED_B(i,15-i);        //共阳,显示FEDCBA9876543210

        while (1)
        {
                //刷新COM0_DCL~COM7_DCL, COM0_DCH~COM7_DCH,即可刷新共阴显示内容.
                //刷新COM0_DAL~COM0_DAL, COM0_DAH~COM0_DAH,即可刷新共阳显示内容.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