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32F0_USART串口通信 USART GPIO KEY EXTI代码分享

楼主(2023-04-26):
=========================================================
                                样例使用说明
=========================================================
功能描述:
此样例演示了USART的中断方式发送和接收数据,USART配置为115200,数据位8,停止位1,
校验位None,下载并运行程序后,上位机通过USART会接收到数据,然后通过上位机下
发12个数据,MCU会把接收到的数据再次发送到上位机,注意:每次只能发送和接收12个数据,
可以根据需要改写个数
========================================================
测试环境:
测试用板:PY32F030_STK
MDK版本: 5.28
========================================================
使用步骤:
1. 编译并下载程序到MCU;
2. USB转TTL模块的连线方式如下;
PA2(TX) --> RX
PA3(RX) --> TX
3. PC端打开串口调试助手,正确连接上通讯COM口,波特率设置为115200;
4. MCU会发送0xff~0xff到PC端
5  上位机接收后. 上位机发送12个数据,MCU会反馈同样的12个数据给上位机

#include "main.h"

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uint8_t aTxBuffer[12]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uint8_t aRxBuffer[12]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void APP_ErrorHandler(void);

void APP_GpioConfig_LED(void);
void APP_USARTConfig(void);

/**
  * @brief  应用程序入口函数.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所有外设,Flash接口,SysTick */
  HAL_Init();

  /* 初始化LED */
  APP_GpioConfig_LED();

  /* 系统时钟配置 */
  APP_USARTConfig();

  /*通过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if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12) != HAL_OK)
  {
    APP_ErrorHandler();
  }

  while (1)
  {

    /* 延时250ms */
    HAL_Delay(250);

    /* LED翻转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

/**
  * @brief  GPIO配置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static void APP_GpioConfig_LED(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 使能GPIOA时钟 */

  GPIO_InitStruct.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 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PULLUP;                               /* 使能上拉 */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HIGH;          /* GPIO速度 */
  /* GPIO初始化 */
  HAL_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
}

/**
  * @brief  USART配置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USARTConfig(void)
{
  /* USART1初始化 */
  __HAL_RCC_USART1_CLK_ENABLE();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UartHandle.Instance          = USART1;
  UartHandle.Init.BaudRate     = 115200;
  UartHandle.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UartHandle.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UartHandle.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UartHandle.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UartHandle.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if (HAL_UART_DeInit(&UartHandle) != HAL_OK)
  {
    APP_ErrorHandler();
  }
  if (HAL_UART_Init(&UartHandle) != HAL_OK)
  {
    APP_ErrorHandler();
  }
}
/**
  * @brief  USART错误回调执行函数,输出错误代码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HAL_UART_Error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huart)
{
  printf("Uart Error, ErrorCode = %d\r\n", huart->ErrorCode);
}
/**
  * @brief  USART发送回调执行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HAL_UART_T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通过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if (HAL_UART_Receive_IT(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12) != HAL_OK)
  {
    APP_ErrorHandler();
  }
}
/**
  * @brief  USART接收回调执行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HAL_UART_RxCpltCallback(UART_HandleTypeDef *UartHandle)
{
  /*通过中断方式接收数据*/
  if (HAL_UART_Transmit_IT(UartHandle, (uint8_t *)aRxBuffer, 12) != HAL_OK)
  {
    APP_ErrorHandler();
  }
}
/**
  * @brief  错误执行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ErrorHandler(void)
{
  while (1)
  {
  }
}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2023-07-01):
这单片机网上没有数据手册

网友A:
这个可以

PY32F002A Reference manual v1.2.pdf

网友B(2023-10-06):
我用的是PY32F003,用官方提供的例程,只将UART2改为UART1,串口引脚影射到PA2PA3,电脑向单片机发送数据(0123456789ABC),单片机可以返回0123456789AB,但只能发收两次,两次后就不行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PY32F003,用官方提供的例程,只将UART2改为UART1,串口引脚影射到PA2PA3,电脑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我调试这个芯片,也遇到了问题。

网友D(2023-12-08):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PY32F003,用官方提供的例程,只将UART2改为UART1,串口引脚影射到PA2PA3,电脑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

我也遇到过,开发板买了就没做过产品了

网友E(2024-05-30):
引用 网友D:
我也遇到过,开发板买了就没做过产品了

确实是有问题,我以前有写过串口发送接收不定长的

网友D(2025-03-24):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PY32F003,用官方提供的例程,只将UART2改为UART1,串口引脚影射到PA2PA3,电脑向单片机发送数据( ...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会乱码,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