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单片机设计,里面包含proteus仿真和程序代码

楼主:
简易密码锁设计,bug比较多

/**************************************************************                                                  *
功能:通过软件程序设置密码,初始密码为123456,当按键按下之后  *
          再按下确认键,如果密码正确,则绿灯亮,舵机旋转90度,如果*
          密码错误,红灯亮,短暂延时后,数码管清零,红灯灭,重新输*
          入密码。                                                                                                  *
*//************************************************************/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2_0 = P2^0;
sbit P2_1 = P2^1;
sbit P2_2 = P2^2;
sbit P2_3 = P2^3;
sbit P2_4 = P2^4;
sbit P2_5 = P2^5;
sbit P2_6 = P2^6;
sbit P3_6 = P3^6;
sbit LED_G = P3^0;
sbit LED_R = P3^1;
sbit beep = P3^7;

uint tab[16]={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char h,l,s,o,zhengque,m = 0,v = 1,w = 0,n = 1,keyval_0 ,keyval_1,keyval_2,keyval_3,
keyval_4,keyval_5,keyval_6,keyval_7,keyval_8,keyval_9,keyval_10,keyval_11,keyval_12,
keyval_13,keyval_14,keyval_15,keyval,temp = 0x01;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 , y;
        for(x = z ; x > 0 ; x--)
                for(y = 114 ; y > 0 ; y--);
}
//有参延时

void key_scan1()
{

    P1=0x0f;//检测是哪一行有按键按下;
    if(P1!=0x0f)
    {
        delay(10);
        if(P1!=0x0f)
        {
                        beep = ~beep;
            P1=0x0f;
            switch(P1)
            {
                case(0x0e):h=1;break;
                case(0x0d):h=2;break;
                case(0x0b):h=3;break;
                case(0x07):h=4;break;
            }
        }
        P1=0xf0;//检测是哪一列有按键按下
        switch(P1)
        {
            case(0xe0):l=1;break;
            case(0xd0):l=2;break;
            case(0xb0):l=3;break;
            case(0x70):l=4;break;
        }
        while(P1!=0xf0);//当按键复位时

                w++;
                beep = ~beep;

                //按一次第一个数码管显示,按两次前两个数码管显示......
    }

}

void shuru()
{

        P2 = 0Xc0;
        //P0 = 0XBF;

        while(v)
        {

           key_scan1();
           s = 5*h + l;//行列进行线性运算,通过判断s的值来判断对应按键
           switch(s)
           {
                           case(9):keyval = 0;keyval_0 = 0;break;
            case(8):keyval = 1;keyval_1 = 1;break;
            case(7):keyval = 2;keyval_2 = 2;break;
            case(6):keyval = 3;keyval_3 = 3;break;
                        case(14):keyval = 4;keyval_4 = 4;break;
                        case(13):keyval = 5;keyval_5 = 5;break;
            case(12):keyval = 6;keyval_6 = 6;break;
            case(11):keyval = 7;keyval_7 = 7;break;
                        case(19):keyval = 8;keyval_8 = 8;break;
            case(18):keyval = 9;keyval_9 = 9;break;
                        case(17):keyval = 10;keyval_10 = 10;break;
            case(16):keyval = 11;keyval_11 = 11;break;
            case(24):keyval = 12;keyval_12 = 12;break;
            case(23):keyval = 13;keyval_13 = 13;break;
                        case(22):keyval = 14;keyval_14 = 14;break;
            case(21):keyval = 15;keyval_15 = 15;break;
           }

           switch(w)
           {
                   case 1:        P2_0 = 1;P0 = tab[keyval];delay(100);P2_0 = 0;break;
                case 2:        P2_1 = 1;P0 = tab[keyval];delay(100);P2_1 = 0;break;
                case 3:        P2_2 = 1;P0 = tab[keyval];delay(100);P2_2 = 0;break;
                case 4:        P2_3 = 1;P0 = tab[keyval];delay(100);P2_3 = 0;break;
                case 5:        P2_4 = 1;P0 = tab[keyval];delay(100);P2_4 = 0;break;
                case 6:        P2_5 = 1;P0 = tab[keyval];delay(100);P2_5 = 0;break;
           }
           if(P2_6 == 0)
           delay(10);
           if(P2_6 == 0)
           v = 0;

        }  //依次输入密码
}

void main()
{
        beep = 0;
        shuru();
        zhengque = ((keyval_1==1)&(keyval_2==2)&(keyval_3==3)&(keyval_4==4)&(keyval_5==5)&(keyval_6==6));//设置的密码
        if(P2_6 == 0)
        {
                delay(10);
                if(P2_6 == 0)         //确认键按下时,判断密码是否正确
                {
                  if(zhengque)
                  {
                           LED_G = 0;
                         delay(1000);
                         LED_G = 1;
                         EA = 1;
                         IT0 = 1;
                         TMOD = 0X01;
                         TH0 = (60536%256);
                         TL0 = (60536/256);
                        while(n)
                        {
                                P3_6 = 0;
                        }
                  }
                  else
                  {
                  for(o = 0 ; o < 10 ; o++)
                  {
                          LED_R = 0;
                        beep = ~beep;
                        delay(300);
                        LED_R = 1;

                        }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0控制舵机的PWM
{
        TH0 = (60536%256);
        TL0 = (60536/256);
        m++;
        if(m == 5)
{
        P3_6 = 1;
        m = 0;
        n = 0;
}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