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器相关 不规则交流信号先经过70Hz的高通,再20hz的低通输出会直接没有吗?

楼主(2023-04-26):
一个不规则的交流信号如果先经过70Hz的高通,然后经过20hz的低通输出会不会直接没有啊?如果我在中间加一个全波整流电路又会怎么样?整流电路如果信号是正弦信号或者其他规则的信号我倒觉得频率会改变,不规则的信号频率也会改变吗?有没有大佬说一下。

网友A:
有这时间上网问,自己用LTSpice这样的免费仿真软件早就仿真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这时间上网问,自己用LTSpice这样的免费仿真软件早就仿真出来了。

我用示波器看过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中间加整流电路后是有输出的,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B:
楼主,这个那么明显的逻辑问题,怎么也问啊?

先经过70Hz的高通,则低于70Hz的信号被滤除。
再20hz的低通,则没有输出。

楼主,你的设计就是没有输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那么明显的逻辑问题,怎么也问啊?

先经过70Hz的高通,则低于70Hz的信号被滤除。

我想我明白了,最后输出的线不是波,是基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那么明显的逻辑问题,怎么也问啊?

先经过70Hz的高通,则低于70Hz的信号被滤除。

我想我明白了,最后的波形不是波,是基线

网友C:
从逻辑上来讲,确实输出 没有了。但滤波器的原理要搞清楚,比如高通70HZ,低于70HZ的信号是被衰减,而不是被滤干净。因此还是会有小于70HZ的信号成分,但是幅度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