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图有问题,为什么焊盘外边一圈是红色的呀?

楼主:
各位大佬可以看一下我的pcb图哪里出错了呀?为什么焊盘外边一圈是红色的呀,是不是代表出错了呢?怎么修改呢?本人0级菜鸟,求指教~谢谢大佬们!

屏幕截图 2023-04-26

网友A(2023-04-26):
不用担心,你只是打开了soldermask显示,这一层的焊盘都比铜层略大。

网友B:
那个是阻焊层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用担心,你只是打开了soldermask显示,这一层的焊盘都比铜层略大。

谢谢!!!

网友D:
这个是没关系的 你可以按3 看看3D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没关系的 你可以按3 看看3D图

soldermask比铜层小就有问题了,你见过焊盘上盖绿油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