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程序 只显示1、4、7三个数字?不显示0-9

楼主(2023-04-26):
不显示0-9数字

网友A:
应该是仿真软件的问题,多加几个delay()试试。

网友B:
跳转太快了,增加延时试试

网友C:
第5行末尾加个“;”试试。
代码就不能缩进一下吗?

网友C:
Q1常规来说也不是这么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Q1常规来说也不是这么接的。

Q1的CE接反了也是能用的,只是hFE下降到原来的1/10,BVceo从几十V下降到BVbeo的6V左右,仿真软件连这个都能仿真出来是我没想到的。

网友D:
重做你这实验,并没有问题。是可以正常运行的。 Clock Frequency = 12MHz

网友E:
多加几个延时试一试啊

网友E:
您这个是共阳极数码管还是共阴极的啊 ?感觉Q1接反了啊  或者Q1上端接地啊

网友F:
R8电阻过大,改小一点就可以了

屏幕截图 2023-04-27

网友F:
R8电阻过大,减小到550以下

网友G:
猜测:三级管接法错误只有很小的驱动电流,1、4、7笔画较少勉强显示,其他数字笔画较多电流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