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S7333芯片接上负载后输出电压降低不稳,电容发热?

楼主(2023-04-26):
为什么稳压芯片接上负载后,输出电压降低,而且信号不稳,电容发热?

网友A:
电解电容接反?

网友B:
请贴上你的电路图  带指标的

网友C:
能把你电路图发出来吗,让我们看看问题所在

网友D:
稳压电路有问题,请参考典型应用

楼主:

谢谢各位大佬,已经发现是负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