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仿真 怎么加装消防设备的联动?

楼主:
现在这是一个火灾报警系统,DS18B20温度探测和MQ-2的烟雾探测,请问怎么再去联动其他的一些消防设备,如排烟阀,排水泵等

网友A(2023-04-27):
你仿真中的这些部分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就象图中蜂鸣器一样,将蜂鸣器改成一个插座,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仿真中的这些部分是做什么用的?

这是别人的仿真,这部分是蜂鸣器报警和风扇,我想在此基础上加一些消防设备,如排烟阀排水泵等等

网友D:
proteus里面没有排水泵这种东西的,你可以在输出加上一个电机,控制电机的运转,模拟水泵之类的工作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