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keil c51编程unsigned long类型超过65535会溢出?

楼主(2023-04-27):
用AT89C52和proteus模拟,做一个频率计,x保存频率时,超过65535会溢出,x定义了unsigned long类型,试过用long long编译器编译会报错,也试过x直接赋值一个超过65535的数,也会溢出,应该不是计算的问题,求助各位大佬

网友A:
超过65535的立即数,后面加UL,比如100000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过65535的立即数,后面加UL,比如100000UL

x = t+(value*65535UL);是这样吗,还是不行哎

网友B:
因为你的函数变量不对。

void FillDBuf(unsigned char *b,unsigned int t)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你的函数变量不对。

void FillDBuf(unsigned char *b,unsigned int t)

感谢大佬,太感谢了,改了就没事了

网友C: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51不同类型混合运算的时候要注意数据类型,如果不强值转换,有些运算会当做8位或者16位处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是不可能的,但是51不同类型混合运算的时候要注意数据类型,如果不强值转换,有些运算会当做8位或者16位 ...

你这c语言没学好啊,不同类型变量运算会自动转换成精度高的那个,只是常数默认int类型,要想更大就要加L或UL后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