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想研究下相序保护器,找到的原理图不怎么清楚电路原理,求助大神解读

楼主(2023-04-27):
      最近想研究一下三相电压相序多功能保护器的工作原理,发现网上对于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只找到了一张相关原理图资料,感觉很多地方都不是怎么分析得通,现恳求大神的解读

电源转换及继电器控制部分

电源转换及继电器控制部分

      电源转换及继电器控制电路如上图所示,电路输入电压是市电380V,B和C相经RC降压后输入到单相整流桥MB10S,输出电压约为28V;24V电源采用P6KE24A稳压管进行稳压,3V电源由BZT52C3V0S稳压管进行稳压。继电器JK1表示系统未检测到缺相、错相、过压和欠压时正常吸合,一旦检测到异常时由单片机控制PB1端口为高电平,此时Q1和Q2导通,继电器两端电压为0断开。整个电源部分好像是用市电的A相作为参考地,这样子接没问题吗?

输入缺相、断相、欠压和过压检测

输入缺相、断相、欠压和过压检测

      系统主要检测电路如上图所示,380V的市电经1.2MΩ和3KΩ的电阻进行分压,输出电压应在~1V左右。单片机检测端口由30KΩ和27+3KΩ的电阻进行分压,当某相断开时,电压约为1.5V。当某相电压正常并联连接时,输出电压是多少呢?输出波形是正弦波吗?缺相检测估计是通过单片机对某路电压进行模拟采样,然后判断ADC的值处于什么范围;相序检测部分,是不是通过判断PA5和PA6模拟量输入端峰值出现的时间差来进行判断的?

单片机控制部分

单片机控制部分

      单片机控制电路如上图所示,处理器为STM32F030F4P6,指示灯的负极和单片机的地都接在了市电的A相,单片机不会被烧坏吗?还有单片机的PA0/PA1/PA2和PA4外接的电阻是干嘛用的?还有程序下载端子,如果外接下载器,下载器的地与市电A相的电源直接接在一起,ST-LINK不会爆吗?

未知功能电路

未知功能电路

      上图中这部分电路不知道是干啥的,好像没什么作用可有可无的感觉。
      大概疑惑点就是这些了,不知道自己有些地方分析的对不对,不懂得地方还恳求各路大神帮解读一下,谢谢大家!

原理图附件

网友A:
只要你仿真器的供电电源是隔离型的, 以AC_A为地就不会烧掉.
另外, 第二张图中R19的另一端接什么?

网友B:
我会自己设计一个隔离市电安全的单片机控制电路图,对于缺相和相序的检测其实很简单,我帖子里面有过零检测电路光偶隔离就可以用于缺相检测和相序检测,检测基于数字逻辑判断,不再使用电流电压量比较,至于过压和欠压和过流和延时都可以设计成隔离的电路,检测在交流侧检测处理后的电信号则隔离,设计方案当然不止一种.

网友B:
关键和元件可以使用普通的无特殊要求,从示波器波形可以看到用于检测相序和缺相足以胜任.

把3个信号合成一个信号就可以使用数字逻辑判断相序和缺相.

网友C:
你先了解一下【相序保护器】:
1、如何输出保护值(如吸一个继电器、亮个灯、叫一叫……)
2、出现何种情形需要输出保护(ABC电压误差标准?ABC的先后次序标准?,ABC相差角度的标准?……)
了解完之后,再研究设计图。

网友B:
三相相序缺相检测电路TC783A

网友B:
这2天演化了电路仿真,也参考了一些资料,结合自己的一些所得,已经心满意足得到想要的缺相相序检测电路,网络上找到的一些资料说是可以缺相相序一体,仿真后其实是没得到效果的,2种电路都说是相序缺相都能,其实只能实行其中一种,虽说这样还是有所收获和借鉴的,在我的帖子里面有自己仿真所得也有借鉴所得,获得了缺相和相序检测信号后再添加一个锁就能实现了,锁电路之前已经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