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传感器要怎么配置到STM32单片机io口上?

楼主(2023-04-27):
想问一下,火焰传感器要怎么配置到stm32的IO口上,配置了之后呢?怎么操作

网友A:
这个问题很无语,首先你也好确定火焰传感器输出什么信号,是模拟量还是数字量,要跟单片机连接无非就是AD采样或者数字DI,再或者就是通过其他通讯方式转换了,(比如,串口,usb,WiFi模块等等)你需要了解通讯的协议格式才行。

网友B:
很简单的事:看传感器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