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0.96 Oled为什么会出现有的时候能亮,有的时候不亮的情况呢?

楼主(2023-04-27):
我的0.96 Oled为什么会出现有的时候能亮,有的时候不亮的情况呢?做DIY小玩意的,插入实物PCB板的时候,开始亮,一下子就灭了,有时候按复位键亮一下又灭了,就算是亮也是亮度低还闪屏?

网友A:
电路,程序

网友B:
硬件软件,都查一遍。

网友C:
一定是你在它亮的时候,不小心又将它关了。

网友D:
估计你的程序问题,我嫌写程序麻烦,直接复制原厂程序,如果没有我需要的,我再改或者添加自己需要的程序

网友E:
很大可能是你硬件的问题,建议认真测试一下硬件电路哦!!!

网友F:
供电电压也要查查!!!

网友G:
一直运行清屏

网友H:
如果是杜邦线连接的话 检查接触

网友I:
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查IO口波形。

网友J:
电压不够可能是

网友K:
如果比较暗,应该是启动电流不够。

网友L:
屏幕自身可能硬件有问题,或者就是你的PCB板供电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