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串口程序问题分析

楼主(2023-04-27):
我用proteus模拟两个单片机通信,波特率正确,晶振频率11.0592,8位数据模式,但是我发送数据字符1,另一个单片机收到值减去128才是字符1,不知道这是为啥

发送单片机串口初始化: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0;
        EA=0;
        ES=0;

接收单片机串口初始化: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REN=1;
        SM0=0;
        SM1=1;
        EA=1;
        ES=1;

发送单片机函数:
        while(1)
        {
                 SBUF='1';
                 while(!TI);
                 TI=0;
                 delay_ms(100);
                 SBUF='2';
                 while(!TI);
                 TI=0;
                 delay_ms(100);
        }

接收单片机函数:
        while(1)
        {
                if(b=='1')
                {
                        led1=~led1;
                        b=0;
                }
                else if(b=='2')
                {
                        led=~led;
                        b=0;
                }
        }

网友A:
两边都改成7位数据模式试一试。

网友B:
一个定义为无符号,另一个定义为有符号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定义为无符号,另一个定义为有符号吧

全都用的无符号的

网友C:
在接收程序串口接收到数据时,设置一个中断,看一下,就明白一切了。
学会自己调试程序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在接收程序串口接收到数据时,设置一个中断,看一下,就明白一切了。
学会自己调试程序很重要。

设置一个中断是什么意思,串口接收数据本身就在串口中断服务函数,读取数据啊

网友D:
串口中断打开了,中断函数哪里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串口中断打开了,中断函数哪里去了?

中断服务函数我没复制到这上面,我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将SBUF赋值给了b变量,程序是有的,但是我没复制到这个帖子上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中断服务函数我没复制到这上面,我在中断服务函数里面将SBUF赋值给了b变量,程序是有的,但是我没复制到 ...

串口主从机通讯很简单,代码不全说不清错误的根本原因,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串口主从机通讯很简单,代码不全说不清错误的根本原因,给你一个示例参考。

谢谢,看了你的程序,我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的接收串口配置是: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我改变了下顺序,
        TMOD=0x20;
        SM0=0;
        SM1=1;
        REN=1;
        TH1=0xfd;
        TL1=0xfd;
        TR1=1;
        EA=1;
        ES=1;
将SCON寄存器的配置提前了,在定时器和中断开启之前,然后就通信可以了,接收正常,但是我之前的用的是郭天祥书上的例程的配置一摸一样,不知道为啥不行,就是我改之前的顺序

网友E: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你的程序,我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的接收串口配置是:
        TMOD=0x20;

寄存器配置顺序应该不会影响串口通讯,一直都是按习惯配置,没有刻意排序,也没有发生过你前述现象。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寄存器配置顺序应该不会影响串口通讯,一直都是按习惯配置,没有刻意排序,也没有发生过你前述现象。

我也不太清楚为啥,就是换了下顺序,然后现在工作正常了

网友F:
全都用的无符号的,两边都改成7位数据模式试一试

网友C:
KELL调试平台,可让程序运行至某一句时,停下来。让你看看此刻的运行结果。
方法是,在此语句上做个标记,这个标记叫着【断点】,在此【断点】处停下来,就中断了程序的运行,这个动作叫着【中断】程序运行。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看了你的程序,我发现一个问题
原来的接收串口配置是:
        TMOD=0x20;

这就是仿真的问题,两个MCU同时运行的,顺序有时偏差一下,就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