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单片机点亮c13口led灯程序 端口寄存器理解

楼主(2023-04-27):
stm32c8t6单片机端口寄存器如图描述,没有对齐看不出来所说的功能是指定的哪一位。还有IO口7个寄存器,功能描述难以理解,描述没有案例作为理解。所以我写的程序无法依据功能描述赋正确的值。
程序功能:点亮c13口led灯

网友A:
用库函数多方便,不要自找麻烦。

网友B:
会看芯片手册写程序,赞一下。离精通不远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会看芯片手册写程序,赞一下。离精通不远了。

看得懂就回复,看不懂就别说了,楼主代码除了最后一行END以外,所有的代码都是错的。

网友C:
位号啊,很清楚,双字为32位

网友C:
2个位对应一个端口

网友C:
从寄存器着手是对的,不要从库函数起步

楼主:
请问APB2的首地址是哪一个。  这是照着视频抄的,芯片型号不一样所以数据随便写的,视频上程序写完了 要加入一个 . S入口固件。因为视频不清楚。不知道是加的什么名字。我试了一下md.s编译后又出现其他错误。

网友A:
103C8那就是MD,你添加的正确,其他错误再贴出来。

楼主:
芯片型号是stm32f103c8t6

网友A:
你都已经打算用汇编了,怎么人家提供的现成的汇编代码都不带看一看的???就你这态度一辈子都学不会。

网友A:
又要搞汇编,项目里面现成的汇编文件都不愿意看,随你的便好了。

楼主:
学51的时候,点led十几分钟就会了,学stm32点亮led用了大概一个星期,还是在学段时间51的基础上。大部分时间没有在编程和学习上,而是配置工程模板。关于C语言我实在学不下去的情况下才学的汇编,不是要标新立异,

网友A:
c都学不下去那么搞汇编就只能算胡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