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Y32F0单片机LPTIM中断唤醒stop模式源程序

楼主(2023-04-27):
==================================================
                                                                                  样例使用说明
==================================================
功能描述:
此样例演示了外部触发LPTIM,由LPTIM中断唤醒stop模式,每次唤醒后再次进入stop模式,每6s唤醒一次,并在中断中翻转LED灯。
stop模式下,测得功耗8.96uA
==================================================
测试环境:
测试用板:PY32F030_STK
MDK版本: 5.28
==================================================
使用步骤:
1. 编译下载程序到MCU,并运行;
2. 按下按键进入stop模式;
3. 6s后唤醒stop模式并循环进入stop模式再唤醒;
4. 中断中LED保持频率闪烁;
==================================================
注意事项:
每次唤醒后再次进入Stop模式前,必须增加延时,用于LSI和APB时钟同步
==================================================

#include "main.h"
#include "tim.h"
#include "gpio.h"
#include "exti.h"
#include "lptim.h"

void APP_SystemClockConfig(void);
int main(void)
{
      /* 初始化所有外设,Flash接口,SysTick */
      HAL_Init();
       /* 系统时钟配置 */
       APP_SystemClockConfig();
       /* 初始化GPIO */
       APP_GpioConfig();
        /* 初始化Exti */
       APP_ConfigureExti();
        /* 初始化Time */
       APP_Tim1Config();
        /* 时钟设置 */
        APP_RCCOscConfig();
        /* LPTIM初始化 */
        APP_LPTIMInit();
        /* 使能PWR */
        __HAL_RCC_PWR_CLK_ENABLE();
        /* 关闭Systick中断 */
        HAL_SuspendTick();

        while (1)
       {

                                if(KEY_down_up==Down_KEY)//检测到一次下降沿到来
                                {
                                                KEY_down_up=Up_KEY;

                                                /* 关闭Systick中断 */
                                                HAL_SuspendTick();
                                                /* 失能 LPTIM */
                                                __HAL_LPTIM_DISABLE(&LPTIMConf);
                                                /* 使能LPTIM和中断,并开启单次计数模式 */
                                                APP_LPTIMStart(6);//6秒后自动唤醒
                                                /* 进入STOP模式,使用中断唤醒 */
                                                HAL_PWR_EnterSTOPMode(PWR_LOWPOWER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

       }
}

/**
  * @brief  系统时钟配置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SystemClock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选择振荡器HSI,LSI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 RCC_OSCILLATORTYPE_L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 开启HSI */
  RCC_OscInitStruct.HSIDiv = RCC_HSI_DIV1;                          /* HSI 1分频 */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16MHz; /* 配置HSI时钟16MHz */
  RCC_OscInitStruct.HSEState = RCC_HSE_OFF;                         /* 关闭HSE */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FF;                           /* 关闭LSI */
  RCC_OscInitStruct.LSEState = RCC_LSE_OFF;                          /* 关闭LSE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FF;                     /* 关闭PLL */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       /* 选择时钟源为HSI */
  /* 配置振荡器 */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APP_ErrorHandler();
  }
  /* 时钟源配置    选择配置时钟 HCLK,SYSCLK,PCLK1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 | RCC_CLOCKTYPE_SYSCLK | RCC_CLOCKTYPE_PCLK1;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HSI;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1;        /* AHB时钟 1分频 */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 APB时钟 1分频 */
  /* 配置时钟源 */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0) != HAL_OK)
  {
    APP_ErrorHandler();
  }
}

/**
  * @brief  错误执行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ErrorHandler(void)
{
  while (1)
  {
  }
}

#include "lptim.h"
#include "gpio.h"

LPTIM_HandleTypeDef       LPTIMConf;

/**
  * @brief   时钟配置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RCCOscConfig(void)
{

  RCC_PeriphCLKInitTypeDef LPTIM_RCC;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LSI时钟配置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LSI;  /* 选择配置LSI */
  RCC_OscInitStruct.LSIState = RCC_LSI_ON;          /* LSI开启 */
  /*时钟初始化*/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

  /* LPTIM时钟配置 */
  LPTIM_RCC.PeriphClockSelection = RCC_PERIPHCLK_LPTIM;     /* 选择配置外设时钟:LPTIM */
  LPTIM_RCC.LptimClockSelection = RCC_LPTIMCLKSOURCE_LSI;   /* 选择LPTIM时钟源:LSI */
  /* 外设时钟初始化 */
  if (HAL_RCCEx_PeriphCLKConfig(&LPTIM_RCC) != HAL_OK)
  {

  }

  /*使能LPTIM时钟*/
  __HAL_RCC_LPTIM_CLK_ENABLE();
}

/**
  * @brief   初始化LPTIM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LPTIMInit(void)
{
  /*LPTIM配置*/
  LPTIMConf.Instance = LPTIM;                         /* LPTIM */
  LPTIMConf.Init.Prescaler = LPTIM_PRESCALER_DIV128;  /* 128分频 */
  LPTIMConf.Init.UpdateMode = LPTIM_UPDATE_IMMEDIATE; /* 立即更新模式 */
  /*初始化LPTIM*/
  if (HAL_LPTIM_Init(&LPTIMConf) != HAL_OK)
  {

  }

}

/**
  * @brief   使能LPTIM和中断,并开启单次计数模式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APP_LPTIMStart(uint8_t i)
{
  /* 使能重载中断 */
  __HAL_LPTIM_ENABLE_IT(&LPTIMConf, LPTIM_IT_ARRM);

  /* 使能LPTIM */
  __HAL_LPTIM_ENABLE(&LPTIMConf);

  /*加载重载值*/
  __HAL_LPTIM_AUTORELOAD_SET(&LPTIMConf, 51*5*i);

  /* 延时65us */
  APP_delay_us(65);

  /* 开启单次计数模式 */
  __HAL_LPTIM_START_SINGLE(&LPTIMConf);

}

void LPTIM1_IRQHandler(void)
{
  HAL_LPTIM_IRQHandler(&LPTIMConf);
}

/**
  * @brief   LPTIM重装载中断回调函数
  * @param   无
  * @retval  无
  */
void HAL_LPTIM_AutoReloadMatchCallback(LPTIM_HandleTypeDef *hlptim)
{
    /* LED翻转 */
    HAL_GPIO_TogglePin(GPIOA, GPIO_PIN_5);
}

/**
  * @brief   微秒延时函数
  * @param   nus:延时时间
  * @retval  无
  * @note    此函数会关闭SysTick中断,如需要使用请重新初始化SysTick
  */
void APP_delay_us(uint32_t nus)
{
  HAL_SuspendTick();
  uint32_t temp;
  SysTick->LOAD=nus*(SystemCoreClock/1000000);
  SysTick->VAL=0x00;
  SysTick->CTRL|=SysTick_CTRL_ENABLE_Msk;
  do
  {
    temp=SysTick->CTRL;
  }
  while((temp&0x01)&&!(temp&(1<<16)));
  SysTick->CTRL=0x00;
  SysTick->VAL =0x00;
}

#ifndef _LPTIM_H
#define _LPTIM_H
#include "main.h"

extern LPTIM_HandleTypeDef       LPTIMConf;

void APP_RCCOscConfig(void);
void APP_LPTIMInit(void);
void APP_LPTIMStart(uint8_t i);
void APP_delay_us(uint32_t nus);

#endif

Keil代码下载:

网友A:
这测电流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B(2024-03-04):
有没有直接操作寄存器的例程?这种库操作太占用代码空间了。

网友B:
我手上有XL32F001,设好端口模式,再几代码就进入stop模式了,
我测到的是1.6微安@3.0V,比手册上的1.1微安多一点。

网友C(2024-08-09):
你好,为什么我一开LPTIM stop模式 静态电流就从4ua上升到80ua了?

网友D(2026-02-03):
你好,为什么我 sleep模式下LPTIM中断正常 在 stop模式LPTIM中断好像关了。唤醒后LPTIM中断就一直不行。就是只有在开机到进入stop模式这段时间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