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欧15W的喇叭,12V 2A的电源 提高音量的方法?

楼主(2023-04-27):
8欧15W的喇叭,12V 2A的电源。在现有的条件下,能达到的最大增益是多少分贝。

网友A:
8欧15W的喇叭,12V 2A的电源。在现有的条件下,不能计算达到的最大增益是多少分贝。

你给的参数只能计算最大功率,BTL电路0.5*V*V/R=9W,实际能做到7W。OTL接法是BTL的1/4。

网友B:
这个首先得看喇叭自身参数,然后看共振腔,距离,指向性。你应该问懂音响设计的,一般能达到多少分贝

网友C:
好像功放更能决定音量。。。。。。。。比如使用数字功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好像功放更能决定音量。。。。。。。。比如使用数字功能

功放再大 喇叭的上限已经定死了 难道直接烧掉吗

网友E:
问题与条件无关,如果信号是1uv,100uv……,而且增溢与放大器有关,100倍,1000倍。
与电源、喇叭无关。

网友F:
就看看喇叭的参数就行,跟电源没有关系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就看看喇叭的参数就行,跟电源没有关系的。

关系大着呢,那100瓦的喇叭用12V电源的功放,输出直驱(不升压),你说能到多大功率?

网友G:
12V电源,8欧姆负载,即使BTL输出轨对轨100%利用,那么RMS功率也是12*12/2/8=9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