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屏幕多级菜单程序设计 大家有没有好用的框架?我之前都是用swtich

楼主(2023-04-27):
各位大佬好,最近想学习单片机LCD的多级菜单C语言程序设计,大家有没有好用的框架,我之前都是用swtich,每操作一步都会进如另一个case,感觉很臃肿。大家平时都是怎么设计的,可以传授一些相关的经验给我吗?感谢。

网友A:
用结构体呀

网友B:
直接买个HEX,只有一个文件很清爽

网友C:
1、给每个界面设置一个结构参数,用于记录本界面显示的特性、内容、界面序号。
2、设立一个界面序记录器NOW_PAGE,表示当前执行的是哪个界面。
3、设置一个界面层次记录区(如8个单元,可记录8层界面深度):
每新开一个界面时,就记录下这个界面的序号,并将这个界面号存入NOW_PAGE,再指向下个记录号,以便再有新的界面到来使用。注意保存当前记录的界面结构,以便恢复显示。
每退出一个界面时,就将上个记录号存入NOW_PAGE,再将记录号前移一个,如是已到最头,就不移了。
4、程序根据NOW_PAGE的值,调取这个界面的结构参数刷新界面(也即做恢复显示)。
这样就不会乱了,而且前,退自如,并能保证显示正确(需要恢复什么,必须在新界显示前记录于结构中)。
妙不妙?
编程序在于架构如何解决问题,而不是写语句。

网友C:
构思界面处理方案,与你用什么语句无关,而是用脑子。画出逻辑框图,看看框图是否解释得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给每个界面设置一个结构参数,用于记录本界面显示的特性、内容、界面序号。
2、设立一个界面序记录器NO ...

嗯嗯,受教了,感谢。

网友D:
用if...else的默默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