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IO口接LED和按键 这两种情况需要加电阻吗?

楼主:
大佬帮忙看看,

如图,最近在画STM32单片机pcb板子,物理不太好,第一个贴片LED的我看别人的原理图有加330欧的,也有加4.7K欧的,第二个按键的都是接4.7K欧的,但是好像不加电阻也能工作,所以想问下大佬这两种电路需不需要加电阻,如果需要加那要加几欧,感谢

网友A(2023-04-27):
LED必须加限流电阻。按键不需要加电阻,你要查一查这个端口有没有下拉输入模式,如果没有你的图就是错的,单片机一般都有上拉输入模式,按键的左端应该接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LED必须加限流电阻。按键不需要加电阻,你要查一查这个端口有没有下拉输入模式,如果没有你的图就是错的, ...

感谢指出错误,按键确实应该接地。
另外,如果LED需要接电阻,那么按图里的这种情况,接多少欧的电阻比较合适?同3.3v电压同led型号我看别人的原理图有的接4.7k欧,1.0k欧,还有330欧的,这几个阻值之间差距太大了,不知道哪个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感谢指出错误,按键确实应该接地。
另外,如果LED需要接电阻,那么按图里的这种情况,接多少欧的 ...

你那个图里面关于LED的说明完全是错误的,现在0805高亮发光管0.1mA就非常亮了,3mA基本就可以达到最高亮度,红黄绿发光管压降按1.8V计算,只有蓝紫白LED的压降才是3.0~3.3V。电阻用多大你自己算。

网友C:
LED 静态驱动 串5-10k 翠绿的一般都超亮 推荐10k,普红,黄,橙,推荐1K,蓝,白色的可能要电阻大些,,动态扫描点亮的话,串1k电阻足够,,按键可以加个1K电阻

网友D:
很简单的是,不会欧姆定律吗?查LED手册,得到压降多少?电流多少。查CPU手册,得到驱动输出电压多少。不就算出来要不要加电阻,加多大电阻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