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SP28335加μCOS-II系统 FPU寄存器问题

楼主(2023-04-27):
DSP28335开启浮点计算模式后,在uCOS-II系统中任务调度时是否会将FPU寄存器中的值压入当前任务堆栈中等到下次进入该任务时恢复现场?

网友A:
这需要看调度程序有没有用到FPU。

楼主:
已经确定切换任务的时候没有把FPU寄存器栈了,但是现在找不到FPU寄存器的地址啊,在芯片手册里没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