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一直卡在这里呢?我用PC串口直接接SIM900A模块是可以正常通信的,用单片机来控制AT指令,就出现问题了,调试串口一直返回AT。各位大佬!!!拜托拜托!!这样的情况,一般是什么原因?怎么去解决

楼主:
下面是我SIM900A.C文件//////////////////////////////////////////////////////////////////////////////////
u8 SIM900_CSQ[3];
u8 dtbuf[50]; //打印缓存器
u8 Flag_Rec_Message=0;
///////////////////////////////////////////////////////////////////////////////////////////////////////////
//usmart支持部分
//将收到的AT指令应答数据返回给电脑串口
//mode:0,不清零USART2_RX_STA;
// 1,清零USART2_RX_STA;
void sim_at_response(u8 mode)
{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7FFF]=0;//添加结束符
printf("%s",USART2_RX_BUF); //发送到串口
if(mode)USART2_RX_STA=0;
}
}
///////////////////////////////////////////////////////////////////////////////////////////////////////////
//ATK-SIM900A 各项测试(拨号测试、短信测试、GPRS测试)共用代码
//sim900a发送命令后,检测接收到的应答
//str:期待的应答结果
//返回值:0,没有得到期待的应答结果
// 其他,期待应答结果的位置(str的位置)
u8* sim900a_check_cmd(u8 *str)
{
char *strx=0;
if(USART2_RX_STA&0X8000) //接收到一次数据了
{
USART2_RX_BUF[USART2_RX_STA&0X7FFF]=0;//添加结束符
strx=strstr((const char*)USART2_RX_BUF,(const char*)str);
}
return (u8*)strx;
}
//向sim900a发送命令
//cmd:发送的命令字符串(不需要添加回车了),当cmd<0XFF的时候,发送数字(比如发送0X1A),大于的时候发送字符串.
//ack:期待的应答结果,如果为空,则表示不需要等待应答
//waittime:等待时间(单位:10ms)
//返回值:0,发送成功(得到了期待的应答结果)
// 1,发送失败
u8 sim900a_send_cmd(u8 *cmd,u8 *ack,u16 waittime)
{
u8 res=0;
USART2_RX_STA=0;USART2_RX_REC_ATCOMMAD=1;
if((u32)cmd<=0XFF)
{
while(DMA1_Channel7->CNDTR!=0); //等待通道7传输完成
USART2->DR=(u32)cmd;
}else u2_printf("%s\r\n",cmd);//发送命令
if(ack&&waittime) //需要等待应答
{
while(--waittime) //等待倒计时
{
delay_ms(10);
if(USART2_RX_STA&0X8000)//接收到期待的应答结果
{
if(sim900a_check_cmd(ack))break;//得到有效数据
USART2_RX_STA=0;
}
}
if(waittime==0)res=1;
}
USART2_RX_STA=0;USART2_RX_REC_ATCOMMAD=0;
return res;
}
u8 sim900a_work_test(void)
{
if(sim900a_send_cmd((u8 *)"AT",(u8 *)"OK",100))
{
if(sim900a_send_cmd((u8 *)"AT",(u8 *)"OK",100))return SIM_COMMUNTION_ERR; //通信不上
}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PIN?",(u8 *)"READY",400))return SIM_CPIN_ERR; //没有卡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REG?",(u8 *)"0,1",400))
{
if(strstr((const char*)USART2_RX_BUF,"0,5")==NULL)
{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SQ",(u8 *)"OK",200))
{
memcpy(SIM900_CSQ,USART2_RX_BUF+15,2);
}
return SIM_CREG_FAIL; //等待附着到网络
}
}
return SIM_OK;
}
u8 GSM_Dect(void)
{
u8 res;
res=sim900a_work_test();
switch(res)
{
case SIM_OK:
UART3SendString("GSM模块自检成功\r\n",strlen("GSM模块自检成功\r\n"));
case SIM_COMMUNTION_ERR:
UART3SendString("与GSM模块未通讯成功,请等待\r\n",strlen("与GSM模块未通讯成功,请等待\r\n"));
case SIM_CPIN_ERR:
UART3SendString("没检测到卡\r\n",strlen("没检测到卡\r\n"));
case SIM_CREG_FAIL:
UART3SendString("注册网络中。。。\r\n",strlen("注册网络中。。。\r\n"));
UART3SendString("当前信号值:",strlen("当前信号值:")); UART3SendString(SIM900_CSQ,2);UART3SendString("\r\n",2);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res;
}
u8 sim900a_send_enmessage(void) //让数字,字母等内容以英文输出
{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MGF=1",(u8 *)"OK",100)) return SIM_CMGF_ERR;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SCS=\"GSM\"",(u8 *)"OK",100)) return SIM_CSCS_ERR;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SCA?",(u8 *)"OK",100)) return SIM_CSCA_ERR;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SMP=17,167,0,241",(u8 *)"OK",100)) return SIM_CSMP_ERR;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NMI=2,2",(u8 *)"OK",200))return SIM_CNMI_ERR; //设置短信自动上报
return SIM_OK;
}
u8 SIM_HANDLE_MESSAGE_CMD(void)
{
if(strstr((char*)USART2_RX_BUF,"aa")!=NULL) return 1;
else if(strstr((char*)USART2_RX_BUF,"bb")!=NULL) return 2;
else if(strstr((char*)USART2_RX_BUF,"cc")!=NULL) return 3;
else if(strstr((char*)USART2_RX_BUF,"dd")!=NULL) return 4;
else if(strstr((char*)USART2_RX_BUF,"ee")!=NULL) return 5;
return 0;
}
u8 sim900a_send_chmessage_zc(u8*number,u8*content)
{
u8 cmd[100];
sprintf((char*)cmd,"AT+CMGS=\"%s\"",number);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MGF=1",(u8 *)"OK",100)) return SIM_CMGF_ERR;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SCS=\"UCS2\"",(u8 *)"OK",100)) return SIM_CSCS_ERR;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SCA?",(u8 *)"OK",100)) return SIM_CSCA_ERR;
if(sim900a_send_cmd((u8 *)"AT+CSMP=17,167,0,25",(u8 *)"OK",100)) return SIM_CSMP_ERR;
if(sim900a_send_cmd(cmd,(u8 *)">",100)) return SIM_CMGS_ERR;
UART2SendString(content,strlen((char*)content));
//u2_printf("%s",content);
if(sim900a_send_cmd((u8 *)0x1A,(u8 *)"+CMGS:",1500)) return SIM_CMGS_SEND_FAIL;
return SIM_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