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这都没有按键按下但是1602上会显示1呀,有按键按下也只会显示一瞬间的按键...

楼主(2023-04-27):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elay.h"
sbit k1 = P2 ^ 4;
sbit k2 = P2 ^ 5;
sbit k3 = P2 ^ 6;

unsigned char key()
{
    unsigned char i, k;

    for(i = 0; i < 4; i++)
    {
        P2 = ~(0x01<<i);
        delay(2);
        if(k1 == 0)
        {
            delay(2);

            while(k1 == 0);

            delay(2);
            k = 1 + i * 3;
        }

        if(k2 == 0)
        {
            delay(2);

            while(k2 == 0);

            delay(2);
            k = 2 + i * 3;
        }

        if(k3 == 0)
        {
            delay(2);

            while(k3 == 0);

            delay(2);
            k = 3 + i * 3;
        }
    }
    return k;
}

网友A:
从初始化程序和显示程序查bug。你给的按键程序看不出你说的问题

网友B:
注意:显示后就不会再执行显示程序了,否则显示的内容会被覆盖,就会一闪而过。
只在需要更改显示的时候,执行一下显示程序。

网友C:
如果只有这些内容,啥也不显示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