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8欧15W的喇叭并联是不是相当于一个4欧 30W的喇叭

楼主(2023-04-28):
(无正文)

网友A:
可以等效。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C:
可以这么理解!

网友D:
同相位并联和反相位并联应该是有差别的

网友E:
如果是纯R负载,可以这么算,但喇叭不是纯R的。。。
2个喇叭并联并不等于一个喇叭。。

网友F:
可以并联,但必须同相位

网友G:
可以,电感的并联和电阻的并联计算公式是一样的。这是理论上的,但一般没人这样作。这涉及3个问题。1.电感涉及一个同相,异相。看一下变压器的同名端就明白了。2.电流的均衡问题。否则电流一大烧坏一个,另一也会马上烧坏。3.安装的地方。多了一个喇叭位。

网友B:
不必介意是否同相位。
谈论AB同相位有个前提,就是A与B之间存在关联。
如:两只喇叭,相对接近放置时,存在相位问题。相位相同时,对空气同推同吸,纸盆空压大(低音炮)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