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单片机的RFID智能停车场系统程序电路原理图设计

楼主:
1、本产品采用单片机+独立按键+12864液晶显示+RFID射频模块+继电器模块+串口模块+上位机等组成。
2、下位机具有四个独立按键分别为注册功能、撤销功能、充值功能、入库和出库等功能。
3、每张IC卡号相当于每辆车的车牌号,在IC卡刷第一次卡是车辆入库,刷第二次卡是车辆出库,液晶显示车牌号、消费、余量、车辆状态等信息,并且电机转动来模拟开关。
4、只有注册过的IC卡才进行停车、充值、撤销、等操作,并且蜂鸣器会进行提示,无效卡刷卡时蜂鸣器响两声。
5、当IC卡余额小于0时, 液晶会显示余额不足,并且蜂鸣器响两声提示,并且车辆是无法出入库的。
6、上位机管理员可以对车辆信息进行增加、修改、查询、删除,并且可以设置IC卡,进和消费范围0~255之间。
7、上位机可以显示当前停车场剩下车位数量、用户的停车状态、停车总时间、每小时停车费用、消费、入库时间、出库时间、并且保存到数据库方便管理员查询记录。
8、通过红外传感器检测当前车位是否有车,并且液晶显示指导哪里有空车位,方便用户寻找车位。
9、语音模块进行播报每次的消费、出入库、注册和撤销、等信息。

制作出来的实物图如下:

电路原理图如下: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stdio.h>
sbit rst=P1^2;
sbit date=P1^1;
sbit busy=P1^0;

sbit BEEP=P2^0        ;
sbit HY0=P2^2        ;
sbit HY1=P2^3        ;
sbit HY2=P2^4;
sbit KEY1=P1^4;
sbit LED=P1^3;
#define SET_BEEP  BEEP = 0
#define CLR_BEEP         BEEP = 1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igned long money_value;
signed long  dat=0;
unsigned char dat1=0,ii=0,iii=0,ii1=0,tt1=0;
char string[]="           ";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4]  = {0x12,0,0,0};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idata MLastSelectedSnr[4];
unsigned char idata RevBuffer[30];
bit CmdValid;
signed long xiaofei=0;
signed long chongzhi=5000;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_NUM[]={'0','1','2','3','4','5','6','7','8','9','A','B','C','D','E','F'};
unsigned char code  Yan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code  XiugaiYunKey[1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E,0xFF,0x07,0x80,0x69,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code  Now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E};
unsigned char code  XiugaiNowKey[16]= {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07,0x80,0x69,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idata Read_Data[16]={0x00};
unsigned char data OperationCard;

uchar data bWarn,bPass,ttt=0,tt=0;

#define        REGCARD                        0xa1
#define        CONSUME                        0xa2
#define READCARD                0xa3
#define ADDMONEY                0xa4
#define CHEXIAO                  0xa5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read(uchar z)
{
        rst=1;
        delay(220);
        rst=0;
        delay(220);
        while(z>0)
        {
                date=1;
                delay(110);
                date=0;
                delay(110);
                z--;
        }
}
void STC_send_bluetooth(unsigned char a)
{
        TI=0;
        SBUF=a;
        while(TI==0);
        TI=0;}
void KeyScan(void)
{
         char string[]="           ";
        if(ttt==0)
        {
        if(KEY1 == 0)
                {
                                delay_10ms(1);
                                if(KEY1 == 0 )
                                {
        OperationCard=CHEXIAO;
          tt=4;}
}
                if(REGCARDBTN == 0)
                {
                                delay_10ms(1);
                                if(REGCARDBTN == 0 )
                                                OperationCard = REGCARD;
                                tt=3;
                }
                if(CONSUMEBTN == 0)
                {
                                delay_10ms(1);
                                if(CONSUMEBTN == 0 )
                                                OperationCard = CONSUME;        tt=1;
                }
                if(ADDMONEYBTN == 0)
                {
                                delay_10ms(1);
                                if(ADDMONEYBTN == 0 )
                                                OperationCard = ADDMONEY;        tt=2;
                }
        }
}

void Warn(void)
{
  uchar data ii;
  for(ii=0;ii<3;ii++)
  {
    SET_BEEP;
    delay_10ms(5);
    CLR_BEEP;
    delay_10ms(5);
  }
}
void boyin()
{

        read(1);
        while(!busy);
        if(OperationCard==CONSUME)
        {
        read(17);
        while(!busy);
        if(xiaofei/10000!=0)
        {
                read(xiaofei/10000+1);
                while(!busy);
                read(12);
                while(!busy);
        }
        if(xiaofei%10000/1000!=0)
        {
    if((xiaofei/10000==0)&&(xiaofei%10000/1000==1))
                {
                 read(11);
                while(!busy);}
                else
                { read(xiaofei%10000/1000+1);
                  while(!busy);
                        read(11);
                while(!busy);}
        }
        else if ((xiaofei/10000!=0)&&(xiaofei%10000/1000==0))
        {
                if(xiaofei%1000/100!=0)
        {
           read(31);
                while(!busy);
        }
  }

        if(xiaofei%1000/100!=0)
        {
                read(xiaofei%1000/100+1);
                while(!busy);
        }

        if(xiaofei%100/10!=0)
        {
                if((xiaofei/10000==0)&&(xiaofei%10000/1000==0)&&(xiaofei%1000/100==0))
                {
                read(31);
                while(!busy);
     }
                read(13);
    while(!busy);
                read(xiaofei%100/10+1);
                while(!busy);
        }
        if(xiaofei==0)
        {
   read(31);
                while(!busy);
  }
          read(30);
                while(!busy);
}
        if(OperationCard==ADDMONEY)
        {
  read(19);
        while(!busy);
        if(chongzhi/10000!=0)
        {
                read(chongzhi/10000+1);
                while(!busy);
                read(12);
                while(!busy);
        }

        if(chongzhi%10000/1000!=0)
        {
    if((chongzhi/10000==0)&&(chongzhi%10000/1000==1))
                {
                 read(11);
                while(!busy);}
                else
                { read(chongzhi%10000/1000+1);
                  while(!busy);
                        read(11);
                while(!busy);}
        }
        else if ((chongzhi/10000!=0)&&(chongzhi%10000/1000==0))
        {
                if(chongzhi%1000/100!=0)
        {
           read(31);
                while(!busy);
        }
  }

        if(chongzhi%1000/100!=0)
        {
                read(chongzhi%1000/100+1);
                while(!busy);
        }
        if(chongzhi==0)
        {
   read(31);
                while(!busy);
  }
        read(30);
                while(!busy);
  }

        read(18);
        while(!busy);

        if(money_value/1000000!=0)
        {
                read(money_value/1000000+1);
                while(!busy);
                read(23);
                while(!busy);
        }

        if(money_value%1000000/100000!=0)
        {
                read(money_value%1000000/100000+1);
                while(!busy);
                read(32);
                while(!busy);
        }
        else if((money_value/1000000!=0)&&(money_value%1000000/100000==0))
        {
   if((money_value%100000/10000==0)&&(money_value%10000/1000==0)&&(money_value%1000/100==0)){;}
                else
                {
                read(31);
                while(!busy);}
   }

        if(money_value%100000/10000!=0)
        {
                read(money_value%100000/10000+1);
                while(!busy);
                read(12);
                while(!busy);
        }
        else if((money_value%1000000/100000!=0)&&(money_value%100000/10000==0))
        {

                if((money_value%10000/1000==0)&&(money_value%1000/100==0)){;}
   else
                {
                read(31);
                while(!busy);}
   }

                if(money_value%10000/1000!=0)
        {

                read(money_value%10000/1000+1);
                while(!busy);
                read(11);
                while(!busy);
        }
        else if((money_value%100000/10000!=0)&&(money_value%10000/1000==0))
        {
   if(money_value%1000/100!=0)
        {
                read(31);
                while(!busy);}
   }

        if(money_value%1000/100!=0)
        {
                read(money_value%1000/100+1);
                while(!busy);
        }

        if(money_value%100/10!=0)
        {
                if((money_value/1000000==0)&&(money_value%1000000/100000==0)&&(money_value%100000/10000==0)&&(money_value%10000/1000==0)&&(money_value%1000/100==0))
        {
                read(31);
                while(!busy);
     }
                read(13);
    while(!busy);
                read(money_value%100/10+1);
                while(!busy);
        }
        if(money_value==0)
        {
   read(31);
                while(!busy);
  }
        read(30);
                while(!busy);
}
void WaitCardOff(void)
{
  char  status;
  unsigned char        TagType[2];

        while(1)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 TagType);
                        if(status)
                        {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 TagType);
                                if(status)
                                {
                                        return;
                                }
                        }
                }
        }
}
void Pass(void)
{
  SET_BEEP;
  delay_10ms(30);
  CLR_BEEP;
}
void Ctrl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idata Write_Consume_Data[16];
          float f_money_value;
          unsigned char ii;
          char status;

          status=PcdRequest(PICC_REQIDL,&RevBuffer[0]);

          if(status!=MI_OK)
                          return;

                for(ii=0;ii<2;ii++)
                {
                                string[2*ii]   = ASCII_NUM[(RevBuffer[ii]>>4)&0x0f];
                                string[2*ii+1] = ASCII_NUM[RevBuffer[ii]&0x0f];

                }
                string[4] = '\0';

                 LCD_PutString(0,2,"3μ??£o          ");
                  LCD_PutString(0,3,"                ");

                status=PcdAnticoll(&RevBuffer[2]);
                if(status!=MI_OK)
              return;

          memcpy(MLastSelectedSnr,&RevBuffer[2],4);
                for(ii=0;ii<4;ii++)
                {
                                string[2*ii]   = ASCII_NUM[(MLastSelectedSnr[ii]>>4)&0x0f];
                                string[2*ii+1] = ASCII_NUM[MLastSelectedSnr[ii]&0x0f];
                }
                string[9] = '\0';
                LCD_PutString(3,2,string);

          status=PcdSelect(MLastSelectedSnr);

          if(status!=MI_OK)
                    return;

                        if(OperationCard==REGCARD)
          {
                    while(1)
                        {

                                LCD_PutString(0,1,  ");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Yankey,MLastSelectedSnr);

                    if(status!=MI_OK)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Warn(); read(25);while(!busy); WaitCardOff(); break; }
                    status=PcdWrite(7,XiugaiYunKey);

                                if(status!=MI_OK)
                    {

                              break;
                    }

                    for(ii=0;ii<16;ii++)
                    {
                              Write_Consume_Data[ii]=0xaa;
                    }
                                memset( Write_Consume_Data, 0, sizeof(Write_Consume_Data) );
                                money_value = 0000;
                                memcpy( Write_Consume_Data, ( uchar * )&money_value, 4 );

                                status=PcdWrite(4,&Write_Consume_Data[0]);

                    if(status!=MI_OK)
                    {
                              bWarn=1;
                      break;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Pass();
                          PcdHalt();
                                read(21);
                        while(!busy);
                        break;
                        }
                }
                 if(OperationCard==CHEXIAO)
          {
                    while(1)
                        {
                        LCD_PutString(0,1,"   ");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Nowkey,MLastSelectedSnr);
                    if(status!=MI_OK)
                    {                    LCD_PutString(0,4,"   "); Warn(); read(15);  while(!busy);        WaitCardOff(); break; }
                    status=PcdWrite(7,XiugaiNowKey);

                                if(status!=MI_OK)
                    {
                              break;
                    }

                    for(ii=0;ii<16;ii++)
                    {
                              Write_Consume_Data[ii]=0xaa;
                    }
                                memset( Write_Consume_Data, 0, sizeof(Write_Consume_Data) );
                                money_value = 0000;
                                memcpy( Write_Consume_Data, ( uchar * )&money_value, 4 );

                                status=PcdWrite(4,&Write_Consume_Data[0]);

                    if(status!=MI_OK)
                    {
                              bWarn=1;
                      break;
                    }
                                LCD_PutString(0,3,"   ");
                    Pass();
                        PcdHalt();
                                read(22);
                        while(!busy);
                        break;
                        }
                }

          else if(OperationCard==CONSUME)
          {
                        while(1)
                        {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Nowkey,MLastSelectedSnr);

                            if(ii1==3) {ii1=0;Warn();}
                                status=PcdRead(4,Read_Data);

                       if(status!=MI_OK)
                      {
                              break;
                      }

                       memcpy( (uchar *)&money_value, Read_Data, 4 );
              if(money_value>0)
                                {

                                STC_send_bluetooth('Y');
                                delay_10ms(10);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0]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1]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2]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3]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4]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5]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6] );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7] );
                                bPass=1;
                                delay_10ms(20);
                                if(iii==0){ LCD_PutString(0,1,"  ");}
                        money_value=money_value-xiaofei;
                if(money_value>0)
                                {
                    if(iii==1){ if(HY0==1) {LCD_PutString(0,1,"  ");STC_send_bluetooth('S');}
                if((HY0==0)&&(HY1==1)) {LCD_PutString(0,1,"  ");STC_send_bluetooth('T');}
                            if((HY0==0)&&(HY1==0)&&(HY2==1)) {LCD_PutString(0,1,"  ");STC_send_bluetooth('M');}
                if((HY0==0)&&(HY1==0)&&(HY2==0)) {LCD_PutString(0,1,"  ");STC_send_bluetooth('N');}
                                  }
                            if(iii==2){ LCD_PutString(0,1,"");}
                if(tt1==1) {  LED=0;  tt1=0;}                                                      }

                                else  {money_value=money_value+xiaofei;xiaofei=0; LCD_PutString(0,1," ");Warn();iii=0;}
                                memcpy( Write_Consume_Data, (uchar *)&money_value, 4 );
                        status=PcdWrite(4,&Write_Consume_Data[0]);
                        delay_10ms(10);
                       if(status!=MI_OK)
                        {

                              break;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string[0]=xiaofei/10000+0x30;
                            string[1]=xiaofei%10000/1000+0x30;
                                string[2]=xiaofei%1000/100+0x30;
                                string[3]='.';
                                string[4]=xiaofei%100/10+0x30;
                                string[5] = '\0';
                                delay_10ms(3);
                LCD_PutString(3,3,string );

                                f_money_value = money_value * 1.0/100;
                                sprintf(string,"%5.1f",f_money_value);
                                LCD_PutString(3,4,string);
                                delay_10ms(10);
                                STC_send_bluetooth('Z');
                                delay_10ms(10);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0]);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1]);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2]);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3]);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4]);
                                STC_send_bluetooth(string[5]);
                Pass();
                delay_10ms(10);
                    LED=1;
                            if(iii==0){boyin();};
                                if(iii==1){ read(27);while(!busy);iii=0;}
                            if(iii==2){ boyin();iii=0;}
        }
                                else
                                {        LCD_PutString(0,3,"");
                                        LCD_PutString(0,4,"       ");
                                        f_money_value = money_value * 1.0/100;
                                    sprintf(string,"%5.2f",f_money_value);
                                    LCD_PutString(3,4,string);
                    Warn();
                                        read(14);
                            while(!busy);
                }
                    PcdHalt();
                        break;
                        }
                }
          else if(OperationCard==ADDMONEY)
          {                while(1)
                        {
                                LCD_PutString(0,1,"   ");
                    status=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7,Nowkey,MLastSelectedSnr);
                    status=PcdRead(4,Read_Data);

                    if(status!=MI_OK)
                    {

                              break;
                    }

                                memcpy( (uchar *)&money_value, Read_Data, 4 );
                        money_value=money_value+chongzhi;
                                memcpy( Write_Consume_Data, (uchar *)&money_value, 4 );
                        status=PcdWrite(4,&Write_Consume_Data[0]);

                                if(status!=MI_OK)
                    {
                         break;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string[0]=chongzhi/10000+0x30;
                string[1]=chongzhi%10000/1000+0x30;
                            string[2]=chongzhi%1000/100+0x30;
                            string[3] = '\0';
                             delay_10ms(1);
                LCD_PutString(3,3,string );
                                f_money_value = money_value * 1.0/100;
                                sprintf(string,"%5.1f",f_money_value);
                                LCD_PutString(3,4,string);
                                delay_10ms(1);
                        PcdHalt();
                                Pass();
                                boyin()        ;
                                break;
                }
        }
              LED=1;
          WaitCardOff();
                     PcdHalt();
              BEEP=1;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CmdValid=0;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

void UartProcess(void)
{
    unsigned char baud;

                if(RevBuffer[0]==11)
                {
                                RevBuffer[2]=RevBuffer[1];
                          RevBuffer[0]=1;
                                RevBuffer[1]=0;
                                CALL_isr_UART();
        LED_GREEN = 1;
                                delay_10ms(RevBuffer[2]);
        LED_GREEN = 0;
                }
                else if(RevBuffer[0]==13)
          {
                                switch(RevBuffer[1])
                                {
                                                case 0:
                                                                baud=BAUD_9600;
                                                                break;

                                }
                                RevBuffer[0]=1;
                    RevBuffer[1]=0;
                    CALL_isr_UART();
                    delay_10ms(5);
                    TR1   = 0;
                    TH1   = baud;
                    TL1   = TH1;
                    delay_10ms(2);
                    TR1   = TRUE;
                }
                else
                {

                                CALL_isr_UART();
                }
}

void InitializeSystem1()
{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P2 = 0xFF;
    TMOD = 0x21;
    TH1 = 0xFd;
    TL1 = 0xFd;
    TH0 = 0xfe;
    TL0 = 0x33;

          ET0 = 1;
    TR0 = 1;

        SM0 = 0;
        SM1 = 1;
        REN = 1;
          TR1 = 1;
        ES = 1;
        EA =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fe;
  TL0=0xee;
}

void sint() interrupt 4
{
        if(RI)
    {
       RI=0;
       dat=SBUF;
                         dat1=SBUF;
                        if(ii==1)        {xiaofei=dat*100;ii=0;}
                        if(ii==2)        {chongzhi=dat*100;ii=0;}
                        if(dat1=='A')        { ii=1;}
                        if(dat1=='G')        { tt1=1;}
                        if(dat1=='H')        { ii=2;}
                        if(dat1=='D')        { ii1=3;}
                        if(dat1=='E')        { iii=1;}
                        if(dat1=='F')        { iii=2;}
                      if(dat1=='L') { xiaofei=0;}
                        if(dat1=='T') { xiaofei=0;}
}
                        }

void main( )
{
            Init_ST7920();
                ClrScreen();
                InitializeSystem( );
                InitializeSystem1( );
                OperationCard = 0;
                CALL_isr_UART();
        STC_send_bluetooth('J');
        tt=1;
          OperationCard = CONSUME;
    while (1)
    {
                          if (CmdValid)
                    {
                                    CmdValid = FALSE;
                                    UartProcess();
                                }
                                rst=0;
       date=0;
       busy=0;
                                KeyScan();
                if(ttt==0 && tt==1)
{
                LCD_PutString(0,1,"                ");
                LCD_PutString(0,2,"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CtrlProcess();

}

if(tt==2)
{
                LCD_PutString(0,1,"                 ");
                LCD_PutString(0,2,"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CtrlProcess();

}

if(tt==3)
{
                LCD_PutString(0,1,"                 ");
                LCD_PutString(0,2,"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CtrlProcess();

}
        if(tt==4)
{
                LCD_PutString(0,1,"                 ");
                LCD_PutString(0,2,"      ");
                LCD_PutString(0,3,"                 ");
                LCD_PutString(0,4,"                 ");}
            CtrlProcess();
            ii=0;
        tt1= 0;
        ii1=0;
        iii=0;
}

}

网友A(2023-05-21):
您好,有没有参考资料?能不能分享一下,感谢

网友B(2024-04-14):
请问可以给一下资料学习吗

网友C(2025-02-11):
谢谢楼主,能否发完整资料呢

网友D:
估计怕我们学习,不会公布源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