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元件缺相检测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23-05-05):
这2天演化了电路仿真,也参考了一些资料,结合自己的一些所得,已经心满意足得到想要的缺相相序检测电路,网络上找到的一些资料说是可以缺相相序一体,仿真后其实是没得到效果的,2种电路都说是相序缺相都能,其实只能实行其中一种,虽说这样还是有所收获和借鉴的,在我的帖子里面有自己仿真所得也有借鉴所得,获得了缺相和相序检测信号后再添加一个锁就能实现了,锁电路之前已经有了.

网友B(2024-08-02):
楼主,市售的相序保护器经常失效,是什么原因?电路看不懂,初步测量一下里面的那些阻容零件,没有发现有坏掉的。难道是上面的那个芯片坏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楼主,市售的相序保护器经常失效,是什么原因?电路看不懂,初步测量一下里面的那些阻容零件,没有发现有坏 ...

抱歉,市售的相序保护器不懂.
我这里的电路只是叶公好龙而已,也就是说我自己还没实际用过,然而,对于第一张电路图过零检测,很感兴趣,也仔细分析过工作原理,认为还是很靠谱的,只能检测缺相,不能检测相序.
第二张电路图只是研究逻辑,这种电路不会去使用,因为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