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CU USART-DMA数据传输的一个bug请教

楼主(2023-04-28):
问题描述:奇怪的MCU bug
16进制给板子发送数据
比如:
串口助手:发-04 03 01 02 03 0A C5 98
板子          收-04 03 01 02 03 0A C5 98
就能完成的完成数据传输
但是发
发-04 03 00 00 00 0A C5 98时

收到的就是
收-04 03 00 00 00 00 00 00

数据流收发没问题,但是只要是00,就会把后面的数据给抹掉
串口中断:
void USART1_IRQHandler(void)
{
    OSIntEnter();

    HAL_UART_IRQHandler(&huart1);

        user_uart1IT_ReceiveCallback();

    OSIntExit();
}

void user_uart1IT_ReceiveCallback(void)
{
        uint8_t temp;
        if((__HAL_UART_GET_FLAG(UART_DEBUG, UART_FLAG_IDLE) != RESET))  //获取IDLE标志位,idle标志被置位
        {
                __HAL_UART_CLEAR_IDLEFLAG(&huart1);                                                                                                    //清除空闲中断标志位
                HAL_UART_DMAStop(UART_DEBUG);                                                                                                    //停止串口DMA功能

                temp = huart1.hdmarx->Instance->CNDTR;                                                                                                //得到当前还剩余多少个数据
                uartDMA_data.bits.recive_count = BUFFER_SIZE - temp;                                        //接收数据计数

                uartDMA_data.bits.interrupt_idle = ON;                                                                                                // 接受完成标志位置1

        }
}

数据接收服务,放在一个5ms定时一次的定时器中断里
void USART1DMA_rx_service(void)
{

    /*在72MHZ系统时钟工况下,此函数运行时间为无空闲中断0.78ms-0.81ms;
                                             有空闲中断,需要处理 运行时间为72.114ms*/

    /*将此接收服务判定函数置于中断中,有较小概率产生数据丢包BUG*/
    /*此任务函数置于定时中断中,进行循环检测*/
    if(uartDMA_data.bits.interrupt_idle == ON)                //有空闲中断
    {
        uartDMA_data.bits.interrupt_idle = OFF;

        /*加入临界段保护-----------------------------------------------------------------------------------------------------------------*/
        CPU_SR_ALLOC();
        CPU_CRITICAL_ENTER();

        memset(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0, sizeof(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清除缓存数据数组
        memcpy(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strlen((char *)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取出数据
        memset(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0, sizeof(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清空数组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_DEBUG, 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sizeof(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重新启动串口DMA功能

        CPU_CRITICAL_EXIT();
         /*加入临界段保护-----------------------------------------------------------------------------------------------------------------*/

        if((DEBUG_USART_ENABLE==1)&&(Modbus_ENABLE==0)){
            /*测试模式,向PC发送接收到的数据*/

        }
        if((Modbus_ENABLE==1)&&(DEBUG_USART_ENABLE==0)){     /*进入MODBUS通讯模式*/

            uint8_t icnt;
            /*空闲中断发生,将DMA接收缓存数据转存至MODBUS数据缓存中*/
            Modbus_data_len =  uartDMA_data.bits.recive_count;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_DEBUG, (uint8_t *)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strlen((char *)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ModbusbuffAllow = 0;    //modbus缓存写保护
            for(icnt=0;icnt<Modbus_data_len;icnt++)
            {
                modbus_Rx_buff[icnt] = 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icnt];
            }

            ModbusbuffAllow = 1;    //modbus缓存解除写保护
            /*数据已经写入modbus缓存*/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_DEBUG,modbus_Rx_buff,Modbus_data_len);
        }

//                Debug_Printf(UART_DEBUG, "\r\n*******************************串口 DMA方式接收打印如下 *****************************\r\n ");         HAL_Delay(100);
//
//                        Debug_Printf(UART_DEBUG, "\r\n HAL_UART_Transmit_DMA 库函数打印\t:");         HAL_Delay(100);
//                        HAL_UART_Transmit_DMA(UART_DEBUG, (uint8_t *)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strlen((char *)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打印接收到的数据
//                        HAL_Delay(100);
//                        Debug_Printf(UART_DEBUG, "\r\nDebug_Printf函数打印数组\t\t:");                                         HAL_Delay(100);
//                        Debug_Printf(UART_DEBUG, (char *)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                        HAL_Delay(100);
//                        Debug_Printf(UART_DEBUG, "\r\nDebug_Printf函数打印字符\t\t:");                                         HAL_Delay(100);
//                        Debug_Printf(UART_DEBUG, "uart MDA Debug printf function");
//                        HAL_Delay(100);
//                        Debug_Printf(UART_DEBUG, "\r\nDebug_Printf函数打印串口接收计数值\t:");                                         HAL_Delay(100);
//                        Debug_Printf(UART_DEBUG, "recive_count: %d\r\n", uartDMA_data.bits.recive_count);
    }
}

源码奉上:

网友A:
估计问题出在这里了:
memcpy(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strlen((char *)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取出数据
你是不熟悉strlen这个函数的用法,它是用于获取字符串长度的,再想想,字符串是以什么结尾的?是不是'\0',这个东西转成熟悉的十六进制是为是0x00?,所以遇到0x00就已经表示字符串结束了,后面的字节理所当然的就被抛弃了啊!
你不是在总线空闲中断处获取了接收数据长度么,直接用那个长度就好了。

楼主:
初步查到问题是在HAL_UART_IRQHandler里,0x00会导致数据停止接收。

网友B:
看来你是MODBUS协议没搞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你是MODBUS协议没搞明白。

并不是,里面虽然有MODBUS的前置处理函数,问题并不在modbus里面,协议硬件部分是纯手撸的,HAL库的回调函数会把0x00判定为命令。停止接收。

楼主:
        memset(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0, sizeof(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清除缓存数据数组
        memcpy(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strlen((char *)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取出数据
        memset(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0, sizeof(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清空数组
        HAL_UART_Receive_DMA(UART_DEBUG, 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sizeof(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重新启动串口DMA功能

问题已找到,strlen会把0x00识别为\0结束符,导致提前结束取出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问题出在这里了:
memcpy(uartDMA_data.bits.uart_buffer, uartDMA_data.bits.rx_buffer, strlen((cha ...

大哥正解,通过这个BUG,感觉自己的C基础还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