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通信问题 PC发送一串数据给单片机主机,主机解析数据,发送给从机执行

楼主:
流程:PC发送一串数据给单片机主机,主机解析数据,发送给从机,从机执行数据中的命令并返回数据(可以理解成检测温度,把温度返回),主机接收到返回           的数据后发送给PC。
问题:主机在给从机发送数据时,PC端也可以接受到,使用max485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max485有RE/DE收发端),所以就用到了右图中的硬件连               接,但是出现了问题,PC发送命令,从机可以执行,但是从机返回的数据PC接收不到。
疑点:目前怀疑右图画圈部分,我用的面包板使主机发送的信号分流给PC和从机,这种频率的信号感觉面包板并不能担此重任,是否需要换成芯片?
          在实验过程中,在左图正常工作的情况下,将max485的发送和接收管脚连接到主机的T/RXD(即使max485没通电)也会使PC端接收不到数据。
求各路大神帮忙解决疑惑,谢谢

网友A(2023-04-28):
晕,PC和主机能通讯,所以PC的RX接主机的TX, 主机和从机能通讯,所以主机的TX接从机的RX, 这种情况下从机怎么可能和PC通讯呢(RX接RX TX接TX)?

网友B:
主机与从机通信改用串口2或SPI等其他协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晕,PC和主机能通讯,所以PC的RX接主机的TX, 主机和从机能通讯,所以主机的TX接从机的RX, 这种情况下从机 ...

主机相当于一个中介,无论是PC对从机发命令,还是从机对主机返回相应数据都要通过主机,也就是说PC和从机是不直接进行通信的,也就是说主机的RX和从机、PC的TX是连到一起的,不过实际上在面包板上PC的RX和从机的RX是也就连到一起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影响。

网友C:
最困惑我的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主机与PC通信用ch340数据没问题,换成通过max485(+usb转485)与PC通信却不行

网友D:
RS485,应该标注为A/B,你这是RS232的标注,错了,也不能交叉,主站没看明白是哪个

网友D:
RS485和RS232分清楚,主从站要分清楚

网友E:
RS232、RS485以及TTL串口,他们之间不能相互通讯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RS232、RS485以及TTL串口,他们之间不能相互通讯的

有相应的转换芯片就可以啊,ch340芯片就是TTL转usb,max485芯片就是TTL转RS485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相应的转换芯片就可以啊,ch340芯片就是TTL转usb,max485芯片就是TTL转RS485啊

但是你的主机和从机通讯不符合485标准,不能同时进行。特别是从机与MAX485的连接方式就是大错特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