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单片机摩尔斯电码自动发报程序与Proteus仿真图

楼主(2023-04-28):
关于“软件设计周”的东西,虽然我是学计算机的,但是由于一些安排,跨界搞了两周。做的很奇怪,一部分也是迎合验收要求。都用上单片机、LCD了,还在用摩尔斯电码。而且我感觉整个实体机大概率跑不起来,只能活在仿真里,这么一想就更魔幻了。。。
东西做的比较粗糙,但是还是发出来吧,哪怕是有人复制一下数组,也可以让人家少写个辅助的小程序。

一共有32个按键,第一个是模式选择键,有三种模式,同时控制三盏LED显示模式
模式1中第二个键为传统电键,就是谍报剧里经常看见的那种
模式2中第二三个键构成了双桨自动电键,按住就连续持续发点或者划
模式3中后26个键是个英文字母,自动发报
有一个卡了一整子的点是,我不理解,为啥MSP430搞矩阵键盘,只能是输出低电平,拉低某一引脚,我不是学这个的,也没深究。

示波器输出两种波形,一种是电报波,另一种是调制波,调制波的频率就是系统的总“帧率”

D4是自动发报提示,熄灭表示在自动发报,自动发报序列里面有东西,是不响应新发报请求的
D5是暂停提示,熄灭时表示暂停记录

LCD显示已经保存的电报,支持暂停保存,清空已有,自动重发。
缓存32位的01串,实际上人的操作可能会有一点相位差,那么根据奈奎斯特采样定律,采用两倍采样即可完成无损还原。所以程序内部存储为64位。理想来说,应该用移位来处理的,实际上为了写起来方便,用了64个int,大概率会影响时序什么的。
使用了若干计数器,每10个程序帧,记录一次,每20个程序帧显示一次,等等。

电码的码率是,额,玄学,因为我不懂引入外部中断什么的,整个时序逻辑还是挺怪的。而且在仿真情况下,delay也不清楚究竟怎延迟,还要驱动LCD。或许将程序帧和外部的某个计时中断绑定,可以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但我的单片机编程是现学现卖的,只要能过学校老师的验收就行,我是学信安的,有不足的地方就卖个萌混过去吧0v0。

单片机代码如下,变量命名比较乱,ACM打多了改不过来了
#include "io430.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kd;
uint mode=0x01;
uint rem=0;
void delay(uint t)
{
  uint i;
  while(t--)
    for(i=40;i>0;i--);
}
void KEY_J(void)//矩阵键盘函数
{
  kd=0;
  P1DIR=0xff;
  P1OUT=0x00;//当我定义0xff,意味着我就开始了列扫描,从高位到底
  P2DIR=0x00;
  if((P2IN&0x0f)!=0x0f)//如果有变化,那应该是有按键被按下
  {
    delay(10);//防抖
    if((P2IN&0x0f)!=0x0f){
      switch((P2IN&0x0f))//按照顺序,被按下的引脚会变成低电平,依次来判断哪一行被按下。
      {
        case 0x0e:kd=kd;break; //第一行得到的数就是第几列
        case 0x0d:kd=kd+8;break;//第二行得到的数就是第几列加8
        case 0x0b:kd=kd+16;break;
        case 0x07:kd=kd+24;break;
      }
      P1DIR=0x00;
      P2DIR=0x0f;
      P2OUT=0x00;
      switch(P1IN)//按照顺序,被按下的引脚会变成低电平,依次来判断哪一行被按下。
      {
        case 0xfe:kd=kd+1;break; //第一行得到的数就是第几列
        case 0xfd:kd=kd+2;break;//第二行得到的数就是第几列加8
        case 0xfb:kd=kd+3;break;
        case 0xf7:kd=kd+4;break;
        case 0xef:kd=kd+5;break;
        case 0xdf:kd=kd+6;break;
        case 0xbf:kd=kd+7;break;
        case 0x7f:kd=kd+8;break;
      }
    }
  }
  return;
}
void cha_mod(){
  mode=mode<<1;
  if(mode==0x08)mode=0x01;
  //P3OUT=mode;
  P3OUT=P3OUT&(mode|0xf8);
  P3OUT=P3OUT|(mode&0x07);
  delay(5000);
}
uint pau=0;
void cha_pau(){
  pau=pau^1;
  if(pau)
    P3OUT=P3OUT|0x40;
  else
    P3OUT=P3OUT&0xbf;
  delay(5000);
}
#define MYSET1 P3OUT|=0x08
#define MYSET0 P3OUT&=0xf7
uint UDP=0;
void tiaozhi(){
    UDP=UDP^1;
    if((P3OUT&0x08)&&UDP)
      P3OUT|=0x10;
    else
      P3OUT&=0xef;
}
uint plot=0,cnt_rec=0;
uint rect=0;
uint rec[64];
void rec_ins(){
  if(rect<64){
    if(P3OUT&0x08)
      rec[rect]=1;
    else
      rec[rect]=0;
    rect++;
  }else{
    for(int i=0;i<63;i++)
      rec[i]=rec[i+1];
    if(P3OUT&0x08)
      rec[63]=1;
    else
      rec[63]=0;
  }
}
#define LCDIO     P4OUT
#define LCD1602_RS_1  P5OUT|=1
#define LCD1602_RS_0  P5OUT&=~1
#define LCD1602_RW_1  P5OUT|=2
#define LCD1602_RW_0  P5OUT&=~2
#define LCD1602_EN_1  P5OUT|=4
#define LCD1602_EN_0  P5OUT&=~4
void LCD_check_busy()
{
        P1DIR=0x00;
        LCDIO=0xff;
        LCD1602_RS_0;
        LCD1602_RW_1;
        LCD1602_EN_1;
        while(P1IN&0x80);
        LCD1602_EN_0;
        P1OUT=0x00;
        P1DIR=0xFF;
}
void LCD_write_command(unsigned char command)
{
        //LCD_check_busy();
        LCD1602_RS_0;
        LCDIO=command;
        LCD1602_EN_1;
        //delayms(1);
        LCD1602_EN_0;
        delay(1);
}
void LCD_write_dat( unsigned char dat)
{
      //LCD_check_busy();
      LCD1602_RS_1;
      LCDIO=dat;
      LCD1602_EN_1;
      //delayms(1);
      LCD1602_EN_0;
      delay(1);
      LCD1602_RS_0;
}
void LCD_set_xy( 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
{
  unsigned char address;
  if (y == 1)
    address = 0x80+x;
  else if (y == 2)
  {
    address=0x80+0x40+x;
  }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
void LCD_dsp_char( 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 char dat)
{
  LCD_set_xy( x, y );
  LCD_write_dat(dat);
}
void LCD_init(void)
{
      P4DIR=0xFF;
      P4SEL=0;
      P5DIR=0xFF;
      P5SEL=0;
      P5OUT=0x00;
      P4OUT=0x00;
      delay(200);
      LCD1602_RW_0;
      LCD1602_EN_0;
      //CLEARSCREEN;//clear screen
      LCD_write_command(0x38);//set 8 bit data transmission mode
      delay(10);
      LCD_write_command(0x38);//set 8 bit data transmission mode
      delay(10);
      LCD_write_command(0x38);//set 8 bit data transmission mode
      delay(10);
      LCD_write_command(0x06);//open display (enable lcd display)
      delay(10);
      LCD_write_command(0x0C);//set lcd first display address
      delay(10);
      LCD_write_command(0x01);//clear screen
      delay(10);
      //LCD_write_command(0x80);//clear screen
      //delayms(1);
}
void dis_set(uint pos,char ch){
  if(pos<16)
    LCD_dsp_char(pos,1,ch);
  else
    LCD_dsp_char(pos-16,2,ch);
}
void display(){
  for(int i=0;i<rect;i+=2){
    if(rec[i])
      dis_set(i>>1,'=');
    else
      dis_set(i>>1,'.');
  }
  for(int i=rect;i<64;i+=2){
      dis_set(i>>1,' ');
  }
}
uint snd[30][16]={
1,0,0,0,0,0,0,0,0,0,0,0,0,0,0,0,
1,1,1,0,0,0,0,0,0,0,0,0,0,0,0,0,
1,0,1,1,1,0,0,0,0,0,0,0,0,0,0,0,
1,1,1,0,1,0,1,0,1,0,0,0,0,0,0,0,
1,1,1,0,1,0,1,1,1,0,1,0,0,0,0,0,
1,1,1,0,1,0,1,0,0,0,0,0,0,0,0,0,
1,0,0,0,0,0,0,0,0,0,0,0,0,0,0,0,
1,0,1,0,1,1,1,0,1,0,0,0,0,0,0,0,
1,1,1,0,1,1,1,0,1,0,0,0,0,0,0,0,
1,0,1,0,1,0,1,0,0,0,0,0,0,0,0,0,
1,0,1,0,0,0,0,0,0,0,0,0,0,0,0,0,
1,0,1,1,1,0,1,1,1,0,1,1,1,0,0,0,
1,1,1,0,1,0,1,1,1,0,0,0,0,0,0,0,
1,0,1,1,1,0,1,0,1,0,0,0,0,0,0,0,
1,1,1,0,1,1,1,0,0,0,0,0,0,0,0,0,
1,1,1,0,1,0,0,0,0,0,0,0,0,0,0,0,
1,1,1,0,1,1,1,0,1,1,1,0,0,0,0,0,
1,0,1,1,1,0,1,1,1,0,1,0,0,0,0,0,
1,1,1,0,1,1,1,0,1,0,1,1,1,0,0,0,
1,0,1,1,1,0,1,0,0,0,0,0,0,0,0,0,
1,0,1,0,1,0,0,0,0,0,0,0,0,0,0,0,
1,1,1,0,0,0,0,0,0,0,0,0,0,0,0,0,
1,0,1,0,1,1,1,0,0,0,0,0,0,0,0,0,
1,0,1,0,1,0,1,1,1,0,0,0,0,0,0,0,
1,0,1,1,1,0,1,1,1,0,0,0,0,0,0,0,
1,1,1,0,1,0,1,0,1,1,1,0,0,0,0,0,
1,1,1,0,1,0,1,1,1,0,1,1,1,0,0,0,
1,1,1,0,1,1,1,0,1,0,1,0,0,0,0,0,
};
uint siz[30]={2,4,6,10,12,8,2,10,10,8,4,14,10,10,8,6,12,12,14,8,6,4,8,10,10,12,14};
uint luc[32];
int bro;
void ins(int tar){
  P6OUT=0xff;
  rem=siz[tar];
  for(int i=0;i<siz[tar];i++){
    luc[rem-i]=snd[tar][i];
  }
  MYSET1;
  bro=0;
  return;
}
void rep(){
  P6OUT=0xff;
  rem=rect>>1;;
  for(int i=0;i<rem;i++){
    luc[rem-i]=rec[i<<1];
  }
  MYSET1;
  bro=0;
  return;
}
void init(){
  WDTCTL = WDTPW + WDTHOLD;
  P3DIR=0xff;
  P3OUT=0x01;
  mode=0x01;
  LCD_init();
  return;
}
void sol1(){
  if(kd==2)
      MYSET1;
  else
      MYSET0;
  return;
}
void sol2(){
  if(kd==2)
    ins(0);
  if(kd==3)
    ins(1);
}
void sol3(){
  if(kd>=7)
    ins(kd-5);
}
int main( void )
{
  init();
  while(1){
    KEY_J();
    if(kd==0){delay(10);}
    if(rem){
      P3OUT|=0x20;
      bro++;
      if(bro>=20){
        bro=0;
        rem--;
        if(luc[rem])
          MYSET1;
        else
          MYSET0;
      }
    }else{
      if(kd==1){cha_mod();}
      if(mode==0x01){sol1();}
      if(mode==0x02){sol2();}
      if(mode==0x04){sol3();}
      if(rem==0)
        P3OUT&=0xdf;
      if(kd==4){cha_pau();}
      if(kd==5){rect=0;}
      if(kd==6){rep();}
    }
    P6DIR=0xff;
    //P6OUT=rem;
    cnt_rec++;
    if(cnt_rec>=10){
      cnt_rec=0;
      if(pau==0)
        rec_ins();
    }
    plot++;
    if(plot>=20){
      plot=0;
      display();
      delay(0);
    }else{
      delay(64);
    }
    tiaozhi();
  };
}

Keil代码与Proteus仿真下载: 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