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PA3116D2功放板的问题

楼主:
TPA3116D2功放板,技术参数问卖家也不懂。单声道100W是不是指的用一个2欧喇叭,电压24V时,功放所能输出的最大功率。
如果用一个8欧的喇叭要选多少W
假如我用8欧30W的号角喇叭,会不会烧坏。

网友A(2023-04-29):
24V供电,4欧姆喇叭,大约60W R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供电,4欧姆喇叭,大约60W RMS。

8欧100W 可以吗

网友C:
4欧才60瓦,8欧肯定出不来100瓦,阻抗越大输出功率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