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协议,遥控第一次很灵敏,接收距离也长,之后就不行了,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3-04-29):
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载波占空比频率偏差,调制解调电路,编解码程序逻辑,任何一处有问题都会导致距离缩短。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载波占空比频率偏差,调制解调电路,编解码程序逻辑,任何一处有问题都会导致距离缩 ...

是逻辑问题,看下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C:
程序问题,第一次灵敏,后面不灵,跟硬件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