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串口接收数据后无法发送问题

楼主(2023-04-29):
大家好,新手小白。在做串口通信的时候,单独的发送、接收能够实现,在仿真的仪器上能看到确实接收到了数据,但始终无法在接收完成后,向外发送接收到的数据或其他字符串,查询或中断方式都尝试过,不知道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麻烦大家帮忙解解惑,谢谢!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bit flag1=0;
uchar Uart1R_Buf[]=0,point1=0;
void Serial_Init();
void Uart1_SendChar(uchar C);
void Uart1_SendStr(uchar *s);
// uchar Uart1_RecieveChar();

void main()
{
// uchar Rev;
Serial_Init();
while(1)
{
/*以查询方式接收数据
Rev=Uart1_RecieveChar();
Uart1_SendStr("Rev_Data:");
Uart1_RecieveChar();
*/
/*以中断方式接收*/
if(flag1)
{
flag1=0;
if(Uart1R_Buf[0]=='O'&&Uart1R_Buf[1]=='K')
Uart1_SendStr(Uart1R_Buf);
}
}
}

void Serial_Init()
{
PCON=0x00;
SCON=0x50;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R1=0;
ES=1; //允许串口中断;
EA=1;
}
void Uart1_SendChar(uchar C)
{
SBUF=C; //将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器,启动发送
while(!TI); //若没有发送完毕,等待
TI = 0;
}
void Uart1_SendStr(uchar *s)
{
while(*s!='\0')// \0 表示字符串结束标志,检测是否字符串末尾
{
Uart1_SendChar(*s);
s++;
}
}
/*以查询方式接收数据
uchar Uart1_RecieveChar()
{
uchar Rev;
// R=SBUF;
while(!RI); //若没有接收完毕,等待
Rev=SBUF;
RI = 0;
return Rev;
}
*/
void Uart1_Isr() interrupt 4
{
if(RI==1)
{
RI=0;
Uart1R_Buf[point1]=SBUF;
if(Uart1R_Buf[point1]=='\0')
{
point1=0;
flag1=1;
}
else point1++;
}
}

网友A:
试试uchar Uart1R_Buf[20]=0,point1=0;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试uchar Uart1R_Buf[20]=0,point1=0;

谢谢伙伴,有尝试过像这样给Uart1R_Buf一个10的长度,并在中断函数中设置接收长度超过10时,让point1重新指向0,但还是实现不了将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出去【唉想不通】

楼主:
伙伴们,我尝试用STC数据手册上的官方例程但同样无法实现接收后发送数据问题,而且只能实现串口1的发送,不能实现串口2的发送,求大佬指点迷津【忧桑】!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之前用8.13的ptoteus,不管怎么仿真,单片机都收不到数据,一模一样的环境和程序,我换了个版本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之前用8.13的ptoteus,不管怎么仿真,单片机都收不到数据,一 ...

呃用的8.13版本,那我也换个版本试试

楼主:
引用 楼主:
呃用的8.13版本,那我也换个版本试试

试了,不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脑壳痛】

楼主:
引用 楼主:
试了,不行,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呢【脑壳痛】

用了8.6版本,用官方例程能够实现串口1的接发,但串口2还是不行,而且单独的发送也实现不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了8.6版本,用官方例程能够实现串口1的接发,但串口2还是不行,而且单独的发送也实现不了

单独发送都不行只能说明proteus模型不完整,上实物吧。

网友D(2023-06-13):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你用的什么版本,说出来你可能不信,我之前用8.13的ptoteus,不管怎么仿真,单片机都收不到数据,一 ...

啊,这……这……这……我也是用8.13版本的,可以发送数据,就是收不到数据,我已经搞了好久了,一直搞不明白哪里出了问题,正准备搜集一下资料,再整理了好了上论坛求助呢
不知道你现在换了什么版本的,能正常串口收发呢?
感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单独发送都不行只能说明proteus模型不完整,上实物吧。

这个可能性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