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供电方案问题,主板和功放板

楼主(2023-04-29):
主板和功放板。主板需要12V供电。功放板需要24V供电。
方案1,用24V电源,再降压出12V
方案2 ,用两个12V,串联24V.
哪种好

网友A:
板卡供电方案应选方案1。

网友B:
用24V电源好些,12V部分用开关电源降压供电,如果2个12V电源串连,负荷不均衡

网友C:
当然是方案1好了。

网友D:
考虑负载均衡等因素,选择方案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