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PWM输出途中X1输入直接中断输出,单片机程序如何实现?

楼主(2023-04-29):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TL1 = (65535-CYCLE)%256;
        TH1 = (65535-CYCLE)/256;

        DIR = direction;

        ENA = 1;                                //打开步进电机
        CLK = ~CLK;
        PWM_count++;                       //输出脉冲个数
        if(PWM_count >= 200*cy_count || emergency_stop == 1)                        //cy_count如果800个脉冲为1圈的话200个脉冲就是位1/4圈=90度
        {
                PWM_count = 0;
                CLK = 0;
                TR1 = 0;                                                                                        //关闭TR1定时器
                ENA = 0;                                                                                        //电机使能位
                PWM_Finished_Flag = 1;                                //PWM 脉冲发送完成
        }
}

void stepper_motor(unsigned int CYCLE1,unsigned int cy_count1,unsigned char DIR)
{
                                CYCLE = CYCLE1;                                //数值越大 PWM周期越长电机越慢(150-6000)
                                cy_count = cy_count1;        //800个脉冲为1圈

                                direction = DIR;                        //转动方向:0远离步进电机
                                TR1 = 1;                                                        //启动定时器TM1发送脉冲

                                //重置PWM发送完成标志位和紧急停止标志位
                                PWM_Finished_Flag = 0;
                                emergency_stop = 0;
                                //等待PWM脉冲发送完成或紧急停止被触发
                                while(!PWM_Finished_Flag)
                                {
                                        if(emergency_stop)
                                        {
                                                PWM_count = 0;
                                                CLK = 0;
                                                TR1 = 0;                        //关闭TR1定时器
                                                ENA = 0;                        //电机使能位
                                                PWM_Finished_Flag = 1;                                //PWM 脉冲发送完成
                                                break;
                                        }
                                }
}

//紧急停止开关中断服务程序
void emergency_stop_isr()
{
        emergency_stop = 1;
}

哪位可以帮忙指点一下 想执行stepper_motor() 输出PWM的时候 接近开关X1接通后 PWM立即停止不在输出剩余的部分, 为什么直接将TR1 = 0关闭定时器之后还是会输出完整的PWM 呢?  先谢谢

楼主:
不要沉啊 在线等大佬答复

楼主:
单独用这个程序在单片机里面可以正常执行,移植到其他程序里面去就不正常了

网友A:
X1呢?代码中看不到X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