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DHT11一直没有检测到,但是放到程序开头就可以

楼主(2023-04-29):
int main()
{
        float x,y;
  float humidity,tempearture;
        int i,j,k=0,l=10;
        float te=0,hu=10;
        u8 temp=20,humi=20;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 GPIO_Pin_6 | GPIO_Pin_5 | GPIO_Pin_4;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DHT11_Init();
        SysTick_Init(72);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USART1_Init(115200);
        delay_ms(1000);

//---------------------------------------------------------
  printf("AT+CWMODE=1\r\n");
        Delay_s(3);
        printf("AT+CIPSNTPCFG=1,8,\"ntp1aliyun\"\r\n");
        Delay_s(3);
        printf("AT+CWJAP=\"%s\",\"%s\"\r\n",SSID,PASS);
        Delay_s(3);
        printf("AT+MQTTUSERCFG=0,1,\"NULL\",\"bishe&a1vObGP1ETq\",\"74de5464ecf939715e6d8665908be16

为啥这个DTH11一直没有检测到,但是放到开头就可以。求大佬解释。

网友A:
众所周知,单片机程序的执行顺序是从上到下执行,单片机外设的初始化和中断分组写在最上面,你自己的模块的初始化写在下面,这样不容易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