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程序 X1接通后如何让PWM立即停止,而且不影响下一次发送PWM

楼主(2023-04-29):
main函数内执行
if(X0 == 0)
{
last_X1 = 0;
}
if(motor_Flag1 == 0 ||        motor_Flag4 == 1)                                                                                        //归零标志位
{
                        while(!PWM_Finished_Flag);                //等待上一个PWM脉冲发送完成
                        PWM_Finished_Flag = 0;                                //清除PWM 发送完成标志位

                        stepper_motor(2000,10,1);                        //40/8 5圈

                }

void TM1_Isr()        interrupt 3
{
        TL1 = (65535-CYCLE)%256;
        TH1 = (65535-CYCLE)/256;

        DIR = direction;

        ENA = 1;                        //打开步进电机
        CLK = ~CLK;
        PWM_count++;                //输出脉冲个数
        if((PWM_count >= 200*cy_count) || last_X1==0)                                //cy_count如果800个脉冲为1圈的话200个脉冲就是位1/4圈=90度
        {
                PWM_count = 0;
                CLK = 0;
                TR1 = 0;                        //关闭TR1定时器
                ENA = 0;                        //电机使能位
                PWM_Finished_Flag = 1;                                //PWM 脉冲发送完成
        }
}
void stepper_motor(unsigned int CYCLE1,unsigned int cy_count1,unsigned char DIR)
{
                                CYCLE = CYCLE1;                                //数值越大 PWM周期越长电机越慢(150-6000)
                                cy_count = cy_count1;        //800个脉冲为1圈

                                direction = DIR;                //转动方向:0远离步进电机
                                TR1 = 1;                                                //启动定时器TM1发送脉冲
}
当定时器内 判断条件改成X1 == 0 时,任何时候只要X1接通后就停止输出PWM,但是因为X1一直接通无法执行下一步,如果改成last_X1后可以执行下一步但是无法在输出PWM的时候立即停止,每次都有发送完成后停止,哪位老师可以给修改一下当X1接通时候PWM立马停止,而且不影响下一个脉冲发送

网友A:
用外部中断INT0作紧急停止控制。触发中断后首先保存相关控制变量的当前状态再停机。当解除紧急停止时恢复相关控制变量的紧停前的状态继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