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数码管程序调试卡着了,求指教

楼主(2023-04-29):
利用动态扫描和定时器0在数码管上显示出从543210开始以1%秒的速度往下递减直至543111并保持显示此数,与此同时利用定时器0以500MS速度进行流水灯从上至下移动,同时蜂鸣器发声,当数码管上数减到停止时,实验板上流水灯全部闪烁4次,数码管全熄灭。单片机进入休眠状态。
我写的单片机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
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sbit ledla=P2^5;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aba=P2^3;
uint num,n,e;
uchar b,i,c,d;
display();
delay(uchar);

void main()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开中断
        num=999;     //项目 只有后三位变化。我就给999;
        b=7;       //用来给八个流水灯循环用
        laba=0;     //蜂鸣器开
        d=0;       //自己写的数码开始保持543111标志位
        while(1)
        {

                 display();//数码管显示
                P1=~(1<<b);//流水灯显示

                if(i==8)
                {
                        i=0;
                        b=7;
                }

                if(d==1)//数码管保持在543111后d=1,进入以后操作
                {

                        for(c=0;c<3;c++)
                        {
                                P1=0x00;
                                for(e=0;e<65535;e++);
                                P1=0xff;
                                for(e=0;e<65535;e++);//流水灯全亮并亮灭三次
                        }

                        laba=1;                        //关蜂鸣器
                        P1=0xff;                //关流水灯
            P0=0xff;
                        wela=1;
                        wela=0;
                        P0=0xff;
                        dula=1;
                        dula=0;                        //关数码管
                        PCON=0x02;                //进入休眠
                }

        }
}

delay(uchar x)    //延时
{
        uchar a,b;
        for(a=x;a>0;a--)
                for(b=200;b>0;b--);
}
void t0() interrupt 1
{

        n++;
        if(num>111)   //num数码管的后三位
        {
                num--;
                d=0;
        }
        if(num==111)
        {
                d=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if(n==50)
        {
                i++;
                b--;
                n=0;
        }
}
display()
{
        P0=0xff;
        wela=1;
        wela=0;
        P0=table[6];
        dula=1;
        dula=0;
        P0=0xfe;
        wela=1;
        wela=0;
        delay(5);

P0=0xff;
        wela=1;
        wela=0;
        P0=table[5];
        dula=1;
        dula=0;
        P0=0xfd;
        wela=1;
        wela=0;
        delay(5);
P0=0xff;
        wela=1;
        wela=0;
        P0=table[4];
        dula=1;
        dula=0;
        P0=0xfb;
        wela=1;
        wela=0;
        delay(5);
P0=0xff;
        wela=1;
        wela=0;
        P0=table[num/100];
        dula=1;
        dula=0;
        P0=0xf7;
        wela=1;
        wela=0;
        delay(5);
P0=0xff;
        wela=1;
        wela=0;
        P0=table[num%100/10];
        dula=1;
        dula=0;
        P0=0xef;
        wela=1;
        wela=0;
        delay(5);
P0=0xff;
        wela=1;
        wela=0;
        P0=table[num%100%10];
        dula=1;
        dula=0;
        P0=0xdf;
        wela=1;
        wela=0;
        delay(5);
}
以上是单片机代码
下面是问题:
惟一的出错的在于。没办法保持543111;运行到最后数码管前五个不亮,第六个保持亮1到结束。
if(d==1)下面这些内容不要。确实可以保持在543111;有了if(d==1)下面这些就会最后一个管亮1.
请各位大神指教。十分感谢。

楼主:
找出来了。DISPLAY()要放中断函数里面才是一直运行,不然停下后。只能最后一个数码管显示1

网友A:
楼主的意图本身就存在逻辑问题 ,“543210开始以1%秒的速度往下递减直至543111” 其过程就是990ms,在此区间以500mS速度进行流水灯从上至下移动???
运行到最后数码管前五个不亮,第六个保持亮1到结束。是因为流水灯全亮并亮灭4次期间数码管停止扫描。
给你改了:把543210递减至543111的时间改为9.9s以便观察。重点是要理解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的运行方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buzzer=P2^3;

uchar code table[]={//共阴数码管段码"0~f-."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0x80};
uchar data dis_buf[6];                //缓存数组
uchar b,c;
uchar count,num;
bit stop,mark,sign;

void Timer0Init()                //1毫秒@11.0592MHz
{
        TMOD= 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66;                //设置定时初始值
        TH0 = 0xFC;                //设置定时初始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A  = 1;
        ET0 = 1;
}

void display()//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
{
        static uchar i;
        P0=0x00;      dula=1;dula=0;//消隐
        P0=~(0x01<<i);wela=1;wela=0;//送位码
        P0=dis_buf[i];dula=1;dula=0;//送段码
        i=++i%6;//循环计数
}

void main()
{
        Timer0Init();
        dis_buf[0]=table[5];//固定显示部分
        dis_buf[1]=table[4];
        dis_buf[2]=table[3];
        P1=0xfe;
        buzzer=0;
        num=210;
        while(1)
        {
                if(mark)//周期100ms
                {
                        mark=0;
                        if(stop==0)//流水灯
                        {
                                P1=P1<<1|0x01;
                                if(P1==0xff)
                                        P1=0xfe;
                        }
                        else  //闪烁灯
                        {
                                if(++b==5)//500ms
                                {
                                        b=0;
                                        P1=~P1;
                                        if(++c==8)//闪烁4次结束运行,全部复位
                                        {
                                                c=0;
                                                EA=0;
                                                buzzer=1;   //关蜂鸣器
                                                P1=0xff;  //关LED
                                                P0=0xff;  //关数码管
                                                dula=1;
                                                wela=1;
                                                _nop_();
                                                _nop_();
                                                PCON=0x02;//进入休眠
                                        }
                                }
                        }
                }
                dis_buf[3]=table[num/100%10];
                dis_buf[4]=table[num/10%10];
                dis_buf[5]=table[num%10];
        }
}

void Timer0Interrupt() interrupt 1
{
        TH0 = 0xFC;                //1毫秒@11.0592MHz
        TL0 = 0x66;

        if(++count==100)//100ms
        {
                count=0;
                mark=1;//100ms标志
                if(!stop)
                {
                        num--;
                        if(num==111)
                        {
                                stop=1;//计数结束
                                P1=0xff;//流水灯结束
                        }
                }
        }
        display();//数码管动态显示函数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意图本身就存在逻辑问题 ,“543210开始以1%秒的速度往下递减直至543111” 其过程就是990ms,在此区 ...

哈哈。是的。动态扫描理解的不到位。你这代码写的太漂亮了。很感谢。我好好消化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