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x711能和无上拉电阻io的51单片机连接吗?

楼主(2023-04-30):
谢谢大家

网友A:
无上拉电阻可以自己加上拉电阻。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HX711 IO管脚与VCC电阻,如果有几十千欧姆就是有上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量HX711 IO管脚与VCC电阻,如果有几十千欧姆就是有上拉。

所有数字输入管脚,包括RATE,XI和PD_SCK管脚,芯片内均无内置拉高或拉低电阻。这些管脚在使用时不应悬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