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或其他MCU能不能输出内部2.5V的ADC参考电压?

楼主(2023-04-30):
STM32单片机芯片或其他MCU内部都有供ADC使用的2.5V参考电压,现在我想把这个内部2.5V电压通过GPIO输出供外部使用,因为我的外部电路需要一个稳定的电压源,而且对电流要求不高,如果通过外部电路需要外加参考电压芯片,现在想直接把这个内部2.5V输出来使用,免去了外加电路的麻烦。

我看见有人这么用过,但不知道是怎么把他输出来的,请各位赐教。

谢谢!

网友A:
不能。STM32的Vref是内部的无法引出,使用方法是读出Vref通道的ADC值,然后推算Vcca的电压值,因为其他ADC通道都是以Vcca作为基准电压的,那么其他通道的“精确”电压就可以用Vcca电压算出来了。

网友B:
可以用STM32的DAC输出一个电压,用来作电压源,还可以自行调节
你要是有高精度的万用表,就可以输出2.500V的电压
STM32内部参考电压并不见得就是很高精度的参考电压